串联磁珠EMC整改问题疑惑

楼主(2018-05-30):
各位老师,
  做一个小信号采集电路(肌电放大),做EFT测试时,出现如下问题:
  肌电检测部分供电为浮动供电,其浮动供电的地通过10M电阻和10nf电容连接系统GND。
   1,通过反复试验发现EFT 100KHZ能干扰到测量结果,使输出大约产生20%的漂动,EFT 5KHZ时系统稳定。
   2,将浮动地和系统地之间的RC去掉。发现系统输出相当稳定,完全不受 EFT 100KHZ的干扰。
   3,用RC并联,再串联两个600欧姆/100MHZ的磁珠,发现比较有用,输出大约只有5%以内的浮动
   4,想着增加磁珠的作用就是在隔绝某个频段的干扰,于是将600欧姆/100MHZ的磁珠增加到5个。但此时效果却变得更差了,浮动达到了10%的样子(具体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相对2个磁珠明显变差了)
问题:为什么磁珠增加了效果还变差了呢?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希望老师们指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磁珠是个高频损耗比较大的电感。既然是电感,当然在电路中会起电感的作用,你多个电感串联,总电感量增加,对应的噪声衰减窗口就变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另外,你的10M电阻和10nf电容并联是为了防静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是个高频损耗比较大的电感。既然是电感,当然在电路中会起电感的作用,你多个电感串联,总电感量增加, ...

多谢!
  在想,2个磁珠能防住的,再多串入3三,好像不会使原来的频段更差?不大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在想,2个磁珠能防住的,再多串入3三,好像不会使原来的频段更差?不大清楚 ...

你要考虑磁珠的直流阻抗,通常一般一个磁珠的直流阻抗有十几至几百欧,你5个串联,直流阻抗较大,对有用信号的衰减就比较大了。。。是不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