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S422隔离地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30):
如电路图,422芯片输出端接了隔离电感与ESD保护元件,有GND1 GND2 GND3,请问这三个GND怎么定义?都接单片机的GND吗?RS422通信还一个GND连接哪里?

网友A:
最后供地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单点接地来隔离并消除干扰

网友B:
这三个地是同一个地,然后和单片机的地隔离开来。

网友C:
单片机 连接的是 GND1,
其他两个地与各自通讯远端的地相连.
最后各自单点连接于 与单片机的地等电位的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 连接的是 GND1,
其他两个地与各自通讯远端的地相连.
最后各自单点连接于 与单片机的地等电位的电源 ...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我理解是GND1与单片机的GND连在一起。
GND2 GND3是两个保护二极管的GND,这两个应该属于同一种GND吧?
RS422接口对外接线一般还一个外接GND,这个是对应哪个GND呢?
能否再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RS422接口对外接线的外接GND, 其实就是 GND2, GND3 或相连的 电源地.

网友D:
单点接地后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