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的触控芯片通道选择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8-05-30):
赛元的触控芯片通道选择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烧录脚的那两个通道不能用,CMOD脚必须103电容。

网友B:
所有标有TK的管脚都可以使用,但建议不要选择烧录仿真口上的TK,这样调试不方便

网友C:
仿真口上的TK还是可以用的,只是调试不方便,建议先用其他的口

网友D(2018-07-12):
我准备好好好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