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放大电路,带通中心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8-05-30):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心频率怎么算?随着频率不同,是不是放大倍数应该也不同

网友A:
fc=1/2pi√(R1R2C1C2)
频率偏离fc增益当然不同,不然就不是带通。
此电路应该叫带通滤波,有源带通有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1/2pi√(R1R2C1C2)
频率偏离fc增益当然不同,不然就不是带通。
此电路应该叫带通滤波,有源带通有放大作 ...

翻遍了模电书还有网上资料,没发现带通有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遍了模电书还有网上资料,没发现带通有这么设计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低通和一个高通合成带通,大家都选择容易的分析,设电阻相等,电容相等,那么低通和高通的幅频曲线的转折频率就是同一个点,则中心频率点,计算时就以fc=fo=1/2piRC。
   当电阻电容不等时,就按照中心频率等于高低通转折频率乘积的开方推导出上述公式。
   问题是,上述都是理想模式的计算,就与实际运放不一致。

网友A:
当电容相等时,电路增益A=0.5R2/R1;当C1>C2时,A=R2(C1C2)/R1(C1+C2)

网友B:
电路结构:

实际运放传递函数:

理想运放传递函数:

令 Y3 = 0 即得到 LZ 的电路结构。

对于理想运放传递函数,参考下列帖子中的计算公式:

二阶模拟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