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 外部FLASH读写,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8-05-3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i94100.h"
#include "gpio.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TEST_NUMBER 1   /* page numbers */
#define TEST_LENGTH 256 /* length */

#define SPI_FLASH_PORT  SPI1

uint8_t SrcArray[TEST_LENGTH];
uint8_t DestArray[TEST_LENGTH];

uint16_t SpiFlash_ReadMidDid(void)
{
    uint8_t u8RxData[6], u8IDCnt = 0;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90, Read Manufacturer/Device ID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90);

    // send 24-bit '0', dummy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 receive 16-bit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printf("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p)=%ld\n",SPI_FLASH_PORT,SPI_GET_RX_FIFO_FULL_FLAG(SPI_FLASH_PORT));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_FLASH_PORT))
                {
        u8RxData[u8IDCnt] = SPI_READ_RX(SPI_FLASH_PORT);
                    printf(" u8RxData[%d]=%d\n",u8IDCnt,u8RxData[u8IDCnt]);
                          u8IDCnt ++;
        }

    return ( (u8RxData[4]<<8) | u8RxData[5] );
}

void SpiFlash_ChipErase(void)
{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6, Write enable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6);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C7, Chip Erase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C7);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SPI_ClearRxFIFO(SPI_FLASH_PORT);
}

uint8_t SpiFlash_ReadStatusReg(void)
{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5, Read status register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5);

    // read status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skip first rx data
    SPI_READ_RX(SPI_FLASH_PORT);

    return (SPI_READ_RX(SPI_FLASH_PORT) & 0xff);
}

void SpiFlash_WriteStatusReg(uint8_t u8Value)
{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6, Write enable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6);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1, Write status register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1);

    // write status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u8Value);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void SpiFlash_WaitReady(void)
{
    uint8_t ReturnValue;

    do {
        ReturnValue = SpiFlash_ReadStatusReg();
                          printf("ReturnValue = %d\n",ReturnValue);
        ReturnValue = ReturnValue & 1;
    } while(ReturnValue!=0); // check the BUSY bit
}

void SpiFlash_NormalPageProgram(uint32_t StartAddress, uint8_t *u8DataBuffer)
{
    uint32_t i = 0;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6, Write enable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6);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2, Page program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2);

    // send 24-bit start address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16) & 0xFF);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8)  & 0xFF);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       & 0xFF);

    // write data
    while(1) {
        if(!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_FLASH_PORT)) {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u8DataBuffer[i++]);
            if(i >= 255) break;
        }
    }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SPI_ClearRxFIFO(SPI_FLASH_PORT);
}

void SpiFlash_NormalRead(uint32_t StartAddress, uint8_t *u8DataBuffer)
{
    uint32_t i;

    // /CS: active
    SPI_SET_SS_LOW(SPI_FLASH_PORT);

    // send Command: 0x03, Read data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3);

    // send 24-bit start address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16) & 0xFF);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8)  & 0xFF);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StartAddress       & 0xFF);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lear RX buffer
    SPI_ClearRxFIFO(SPI_FLASH_PORT);

    // read data
    for(i=0; i<256; i++) {
        SPI_WRITE_TX(SPI_FLASH_PORT, 0x00);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u8DataBuffer[i] = SPI_READ_RX(SPI_FLASH_PORT);
    }

    // wait tx finish
    while(SPI_IS_BUSY(SPI_FLASH_PORT));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_FLASH_PORT);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Configure PLL */
    CLK_EnablePLL(CLK_PLLCTL_PLLSRC_HXT, FREQ_72MHZ);
                //CLK_SetPCLKDivider(CLK_PCLKDIV_PCLK0DIV4);
    //CLK_SetPCLKDivider(CLK_PCLKDIV_PCLK1DIV4);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1));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2 */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PCLK0DIV2 | CLK_PCLKDIV_PCLK1DIV2;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Select PCLK0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0 */
    CLK_SetModuleClock(SPI1_MODULE, CLK_CLKSEL2_SPI1SEL_PCLK1, MODULE_NoMsk);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2) and TXD(PD.3)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2MFP_Msk | SYS_GPD_MFPL_PD3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2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3MFP_UART0_TXD);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8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8MFP_UART0_TXD;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9MFP_UART0_RXD;

    /* Setup SPI0 multi-function pins */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0MFP_SPI0_MOSI | SYS_GPA_MFPL_PA1MFP_SPI0_MISO | SYS_GPA_MFPL_PA2MFP_SPI0_CLK | SYS_GPA_MFPL_PA3MFP_SPI0_SS;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 SYS_GPA_MFPL_PA4MFP_Msk | SYS_GPA_MFPL_PA5MFP_Msk | SYS_GPA_MFPL_PA6MFP_Msk)) |
          //(SYS_GPA_MFPL_PA5MFP_SPI0_CLK | SYS_GPA_MFPL_PA4MFP_SPI0_MISO0 | SYS_GPA_MFPL_PA6MFP_SPI0_SS0 | SYS_GPA_MFPL_PA3MFP_SPI0_MOSI0);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Msk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 SYS_GPC_MFPL_PC3MFP_Msk | SYS_GPC_MFPL_PC0MFP_Msk)) |
          (SYS_GPC_MFPL_PC2MFP_SPI1_CLK | SYS_GPC_MFPL_PC1MFP_SPI1_MISO0 | SYS_GPC_MFPL_PC3MFP_SPI1_SS0 | SYS_GPC_MFPL_PC0MFP_SPI1_MOSI0);
    /* Enable SPI0 clock pin (PA2) schmitt trigger */
    //PA->SMTEN |= GPIO_SMTEN_SMTEN4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Main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ByteCount, u32FlashAddress, u32PageNumber;
    uint32_t nError = 0;
    uint16_t u16ID,i;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SYS_ResetModule(SPI1_RST);

    /* Configure SPI_FLASH_PORT as a master, MSB first, 8-bit transaction, SPI Mode-0 timing, clock is 20MHz */
    SPI_Open(SPI_FLASH_PORT, SPI_MASTER, SPI_MODE_0, 8, 2000000);

    /* Disable auto SS function, control SS signal manually. */
    //SPI_DisableAutoSS(SPI_FLASH_PORT);
                //SPI_EnableAutoSS(SPI_FLASH_PORT, SPI_SS0, SPI_SS_ACTIVE_LOW);
                SPI_ENABLE(SPI_FLASH_PORT);
                GPIO_SetMode(PD, BIT15, GPIO_MODE_OUTPUT);

                //SpiFlash_WaitReady();
PD15=0;
//printf("SpiFlash_ReadMidDid=%x\n",SpiFlash_ReadMidDid());

PD15=1;
    //while(1)__NOP;
    if((u16ID = SpiFlash_ReadMidDid()) != 0xEF14) {
        printf("Wrong ID, 0x%x\n", u16ID);
    } else
        printf("Flash found: W25X16 ...\n");
PD15=1;

    printf("Erase chip ...");

    /* Erase SPI flash */
    SpiFlash_ChipErase();

    /* Wait ready */
    SpiFlash_WaitReady();

    printf("[OK]\n");

    /* init source data buffer */
    for(u32ByteCount=0; u32ByteCount<TEST_LENGTH; u32ByteCount++) {
        SrcArray[u32ByteCount] = u32ByteCount;
                          //printf("SrcArrat[%d]=%d\n",u32ByteCount,SrcArray[u32ByteCount]);
    }

    printf("Start to normal write data to Flash ...");
    /* Program SPI flash */
    u32FlashAddress = 0;
    for(u32PageNumber=0; u32PageNumber<TEST_NUMBER; u32PageNumber++) {
        /* page program */
        SpiFlash_NormalPageProgram(u32FlashAddress, SrcArray);
        SpiFlash_WaitReady();
        u32FlashAddress += 0x100;
    }

    printf("[OK]\n");

    /* clear destination data buffer */
    for(u32ByteCount=0; u32ByteCount<TEST_LENGTH; u32ByteCount++) {
        DestArray[u32ByteCount] = 0;
    }

    printf("Normal Read & Compare ...");

    /* Read SPI flash */
    u32FlashAddress = 0;
    for(u32PageNumber=0; u32PageNumber<TEST_NUMBER; u32PageNumber++) {
        /* page read */
        SpiFlash_NormalRead(u32FlashAddress, DestArray);
        u32FlashAddress += 0x100;

        for(u32ByteCount=0; u32ByteCount<TEST_LENGTH; u32ByteCount++) {
                                        printf("DestArray[%d]=%d\n",u32ByteCount,DestArray[u32ByteCount]);
            if(DestArray[u32ByteCount] != SrcArray[u32ByteCount])
                nError ++;
        }
    }

    if(nError == 0)
        printf("[OK]\n");
    else
        printf("[FAIL]\n");

    while(1);
}

我感觉没有写进flash里面,但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A:
先做工艺试验,写一字节,再读出来,成功了再复杂化. 你弄这么一大坨东东,估计不会有人这么有耐心看的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