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工程师测试题目

楼主(2018-05-30):
以下是PCB工程师一些面试题目,来试下你会几题。(答案在最下方)

一、填空
1.PCB上的互连线按类型可分为()和() 。
2.引起串扰的两个因素是()和()。
3.EMI的三要素:()。
4.1OZ铜 的厚度是()。
5.信号在PCB(Er4)带状线中的速度为:()。
6.PCB的表面处理方式有:()。
7.信号沿50欧姆阻抗线传播.遇到一阻抗突变点.此处阻抗为75欧姆.则在此处的信号反身系数为()。
8.IPC标准.PTH孔径公差为:()NPTH孔径公差为:()。
9.1mm宽的互连线(1OZ铜厚)可以承载()电流。
10.差分信号线布线的基本原则:()。
11.在高频PCB设计中,信号走线成为电路的一部分,在高于500MHz频率的情况下,走线具有()特性。
12.最高的EMI频率也称为(),它是信号上升时间而不是信号频率的函数。
13.大多数天线的长度等于某一特定频率的λ/4或λ/2(λ为波长)。因此在EMC规范中,不容许导线或走线在某一特定频率的λ/20以下工作,因为这会使它突然变成一根高效能的天线,()会造成谐振。
14.铁氧体磁珠可以看作()。在低频时,电阻被电感短路,电流流向();在高频时,电感的高感抗迫使电流流向()。在高频时,使用铁氧体磁珠代替电感器。
15.布局布线的最佳准则是()。

二、判断
1.PCB上的互连线就是传输线. ( )
2.PCB的介电常数越大.阻抗越大.( )
3.降底PP介质的厚度可以减小串扰.( )
4.信号线跨平面时阻抗会发生变化.( )
5.差分信号不需要参考回路平面.( )
6.回流焊应用于插件零件.波峰焊应用于贴片零件.( )
7.高频信号的回路是沿着源端与终端两点距离最短路径返回.( )
8.USB2.0差分的阻抗是100欧姆.( )
9.PCB板材参数中TG的含义是分解温度.( )
10信号电流在高频时会集中在导线的表面.( )

三、选择
1、影响阻抗的因素有( )
A.线宽
B.线长
C.介电常数
D.PP厚度
E.绿油
2.减小串扰的方法( )
A.增加PP厚度
B.3W原则
C.保持回路完整性;
D.相邻层走线正交
E.减小平行走线长度
3.哪些是PCB板材的基本参数( )
A.介电常数
B.损耗因子
C.厚度
D.耐热性
E.吸水性
4.EMI扫描显示在125MHZ点频率超标.则这一现象可能由下面哪个频率引起的( )
A.12.5MHZ
B.25MHZ
C.32MHZ
D.64MHZ
5.PCB制作时不需要下面哪些文件( )
A.silkcreen
B.pastmask
C.soldermask
D.assembly
6.根据IPC标准.板翘应<= ( )
A.0.5%
B.0.7%
C.0.8%
D.1%
7.哪些因素会影响到PCB的价格( )
A.表面处理方式
B.最小线宽线距
C.VIA的孔径大小及数量
D.板层数
8.导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Canot find device file for'CN-MINPCI-126'原因可能是( )
A.封装名有错
B.封装PIN与原理图PIN对应有误
C.库里缺少此封装的PAD
D.零件库里没有此封装

四、术语解释
微带线(Microstrip)
带状线(Stripline)
55原则:
集肤效应:
零欧姆电阻:
走线长度的计算:
答案:
一、填空

1.PCB上的互连线按类型可分为微带线和带状线。
2.引起串扰的两个因素是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
3.EMI的三要素:发射源 传导途径 敏感接收端。
4.1OZ铜的厚度是1.4 MIL/35um
5.信号在PCB(Er4)带状线中的速度为:6inch/ns

6.PCB的表面处理方式有:喷锡,沉银,沉金等。
7.信号沿50欧姆阻抗线传播.遇到一阻抗突变点.此处阻抗为75欧姆.则在此处的信号反身系数为(0.2)
8.IPC标准.PTH孔径公差为: +/-3mil NPTH孔径公差为:+/-2mil
9.1mm宽的互连线(1OZ铜厚)可以承载1A电流。
10.差分信号线布线的基本原则:等距,等长。

11.在高频PCB设计中,信号走线成为电路的一部分,在高于500MHz频率的情况下,走线具有电阻、电容、电感特性。
12.最高的EMI频率也称为EMI发射带宽,它是信号上升时间而不是信号频率的函数。(注释:计算EMI发射带宽公式为 f=0.35/tr 式中 f-频率(GHZ); tr-信号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10%90%的上升或下降区间的时间)ns).
13.大多数天线的长度等于某一特定频率的λ/4λ/2(λ为波长)。因此在EMC规范中,不容许导线或走线在某一特定频率的λ/20以下工作,因为这会使它突然变成一根高效能的天线,电感和电容会造成谐振。
14.铁氧体磁珠可以看作一个电感并联一个电阻。在低频时,电阻被电感短路,电流流向电感;在高频时,电感的高感抗迫使电流流向电阻。在高频时,使用铁氧体磁珠代替电感器。
15.布局布线的最佳准则是磁通量最小化。

二、判断

1.PCB上的互连线就是传输线. (x)
2.PCB的介电常数越大.阻抗越大.(X)
3.降底PP介质的厚度可以减小串扰.(X )
4.信号线跨平面时阻抗会发生变化.(Y)
5.差分信号不需要参考回路平面.(X)
6.回流焊应用于插件零件.波峰焊应用于贴片零件.(X)
7.高频信号的回路是沿着源端与终端两点距离最短路径返回.(X)
8.USB2.0差分的阻抗是100欧姆.(X.印象中是90)
9.PCB板材参数中TG的含义是分解温度.(X.Tg为高耐热性.)
10.信号电流在高频时会集中在导线的表面.(Y)

三、选择

1.影响阻抗的因素有(A D)A.线宽 B.线长 C.介电常数 D.PP厚度 E.绿油
2.减小串扰的方法(BCDE) A.增加PP厚度 B.3W原则(注释:走线间距是走线宽度的2) C.保持回路完整性; D.相邻层走线正交 E.减小平行走线长度
3.哪些是PCB板材的基本参数(A C D)A.介电常数 B.损耗因子 C.厚度' D.耐热性 E.吸水性
4.EMI扫描显示在125MHZ点频率超标.则这一现象可能由下面哪个频率引起的(BA.12.5MHZ B.25MHZ C.32MHZ D.64MHZ
5.PCB制作时不需要下面哪些文件(B D ) A.silkcreen B.pastmask C.soldermask D.assembly

6.根据IPC标准.板翘应<= (C)A.0.5% B.0.7% C.0.8% D.1%
7.哪些因素会影响到PCB的价格(A B C D)A.表面处理方式 B.最小线宽线距 C.VIA的孔径大小及数量 D.板层数
8.导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Canot find device file for'CN-MINPCI-126'原因可能是(A)A.封装名有错 B.封装PIN与原理图PIN对应有误 C.库里缺少此封装的PAD D.零件库里没有此封装

四、术语解释

微带线(Microstrip): 指得是只有一边具有参考平面的PCB走线。微带线为PCB提供了对RF的抑制作用,同时也可以容许比带状线更快的时钟或逻辑信号。微带线的缺点是PCB外部信号层会辐射RF能量进入环境中,除非此层上下具有金属屏蔽。

带状线(Stripline): 带状线指两边都有参考平面的传输线。带状线可以较好的防止RF辐射,但只能用于较低的传输速度,因为信号层介于两个参考平面之间,两个平面会存在电容耦合,导致高速信号的边沿变化率降低。带状线的电容耦合效应在边沿变化率快于1ns的情况下更为显著。

55原则: 当时钟频率超过5MHz,或上升时间小于5ns,就必须使用多层板。

集肤效应: 集肤效应指得是高频电流在导体的表层集肤深度流动。电流不会并且也不能大量的在走线、导线或平面的中心流动,这些电流大部分在导体的表层流动,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集肤深度值。

零欧姆电阻: 零欧姆电阻器阻值并不是真的0欧姆,典型的值大约是0.05欧姆。零欧姆电阻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电感(一个零欧姆电感),因此可以提供少量的串联滤波效果。

走线长度的计算: 微带线-Lmax=9×tr.(Lmax-走线的最大长度cmtr-信号的上升时间ns)。带状线-Lmax=7×tr.如果实际的走线比计算的最大走线长度Lmax要长,那么需要使用终端设计,以防止发生反射。

捷多邦科技 -- 专业PCB打样/小批量加工,价格优惠、交期快、品质保证
----欢迎下单咨询----
  15814880045   QQ:300226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