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温控器的项目要用那个触控库?

楼主(2018-05-30):
温控器的项目要用那个触控库?是导光板那种,没有隔空?我看T1是要弹簧用的,我这种是不是用T2库?

网友A:
如果是不隔空,用T1和T2都可以,但如果有双键需求一定只能用T1库,因为T2库不支持双键。

网友B(2018-07-12):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