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定时器2输入捕获功能

楼主(2018-05-30):
STM8L052C6单片机在配置定时器2定时中断时,即使输入捕获1、2没有使能,当定时器产生溢出中断时,TIM2_SR1寄存器的CC1IF和CC2IF位任然会被置位,但是TIM2_CCR1和TIM2_CCR2寄存器又没有值。且如果CC1IF和CC2IF不清除的话,下个定时器溢出中断,过捕获标识也不会置位,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当需要使用TIM2的输入捕获功能时定时中断产生的捕获标识会干扰程序判断,虽然通过软件方法可以过滤,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以及该现象的具体原因。以下时相关配置代码和仿真结果:
void CrystalInit(void)
{
        CLK_PCKENR1_PCKEN10 = 1;                                        // TIM2 Clock enable

        CLK_SWR = 0x01;                                                        // 选择内部16M 晶振
        CLK_CKDIVR = 0x01;                                                        // 系统时钟源2分频 8M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PSCR = 0x03;                                                        //系统时钟8M,8分频
        TIM2_ARRH = 0xF4;                                                        //1/16秒一次中断
        TIM2_ARRL = 0x23;
        TIM2_CR1 = 0x81;                                                        //使能定时器
        TIM2_SR1 = 0x00;                                                        //清除中断标志
}

楼主:
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只是STM8L系列的单片机,换S系列的试了一下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的定时中断,捕获功能压根就没有使能,不知道为啥捕获中断标志会置位

网友A:
写一个捕抓中断,会进入吗?我用过tim2捕抓,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B(2018-08-28):
楼主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的是STM8S系列,CC2IF,CC3IF在对应中断没使能的时候被置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