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芯片烧心

楼主(2018-05-30):
别人手工焊的板子,先是出现了BOOST0被抬高,晶振不起振等问题,猜测是用了助焊剂的原因。今天又遇到一个比较烧心的事,某个按键按下去之后,瞬间过流2个多安培,芯片烧焦,三块板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按键上,仔细查过,程序只修改变量,没有操作外设。烧完的结果都是VCC3V3与GND短路,有的甚至LDO三个角都通了。我又测了按键脚上的电压,理论被上拉到3.3V,实际好几个只有一两伏也比较匪夷所思。*****************************更新进度*****************************
后来给单片机补锡,没有再出现上述任何问题

网友A:
焊功那么差吗

网友B:
楼主把那么多GPIO口直接接GND,万一通电初始化期间这些IO口处于输出高电平状态,当然要烧坏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那么多GPIO口直接接GND,万一通电初始化期间这些IO口处于输出高电平状态,当然要烧坏片子的。 ...

关于剩余IO处理问题,有各种说法,直接接地,上下拉电阻,都有人应用,如果初始化有问题那我的板子应该一上电就出问题才对,但是程序都已经跑过很长时间了,我按了按键就挂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C:
12V到3.3V用1117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D:
用示波器量下按键按下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到3.3V用1117有没有问题啊?

问题就在发热上,1117输出120mA,SOT223封装,用海绵盖起来,热电偶测温升接近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量下按键按下的波形

后来我自己动手给其他板子MCU重新焊了一遍,以上各种问题都没有复现

楼主:
助焊剂惹的祸,上面都写了有轻微导电

都烧板子,看是不是轻微导电哦,一般用到点松脂啥的锡条焊接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发热上,1117输出120mA,SOT223封装,用海绵盖起来,热电偶测温升接近40度 ...

买个热像仪吧。
热电偶测IC的温升连参考价值都没有。

网友E:
用海绵盖起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热像仪吧。
热电偶测IC的温升连参考价值都没有。

小公司,买不起,我准备下一板把封装改大,SOT223热阻是20℃/W,TO252是10应该好很多,再把敷铜加大,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海绵盖起来干什么?

测试条件有限,用于保温

网友F:
你那个按键电路,下面接TVS是不对的。TVS要-6V才导通,但是实际上到-1V,芯片就挂了。

另外,与外界相连的IO,上面串上200欧电阻,保证可靠性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按键电路,下面接TVS是不对的。TVS要-6V才导通,但是实际上到-1V,芯片就挂了。

另外,与外界相连的 ...

TVS也是没有办法,找不到1V以下的稳压管TVS,另外这个是9V的。
你是说我1K的电阻大了?本着电阻越大,引入的干扰越大的说法,确实200R更稳定

网友C:
12V到3.3V用开关式的DCDC吧,不用纠结热量问题,也不会贵多少

网友C:
如果你的按键是电阻很低的元件,它接通时,电容的电荷在很短时间内释放,会给出一个电流很大的脉冲,可能会导致MCU工作异常/故障。

网友C:
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不好的电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到3.3V用开关式的DCDC吧,不用纠结热量问题,也不会贵多少

有没有型号推荐啊,0.2A的输出,大厂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按键是电阻很低的元件,它接通时,电容的电荷在很短时间内释放,会给出一个电流很大的脉冲,可能会 ...

那应该把电容改小吗,但是改小对于低频抖动效果就减弱了

网友G:
不是按键的问题,按下按键你要执行什么动作,从这个思路出发找找吧。另外MCU焊接水平不过关,也可能会使其受伤(比正常的要热些),但仍可以工作。不知哪个环节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按键的问题,按下按键你要执行什么动作,从这个思路出发找找吧。另外MCU焊接水平不过关,也可能会使其 ...

我按键按下,只修改变量,不对任何外设进行操作,所以问题应该不在程序上;MCU焊接问题,我后来做过实验证明是助焊剂问题

网友H:
原理图除了多余IO接地外没有啥问题,我估计还是程序问题,不要带着某某肯定没问题的想法去找故障,排除程序的影响可以把程序擦掉然后按按键试试。多余IO直接接地是很危险的操作,可以把多余IO设置为输出。

网友H:
1117直接输入12V也容易烧芯片,但不至于直接干糊。但不能排除是不是众多环节的一环。

网友I:
红外测ic温升用京东自营买的几十块的红外测温仪。比热电偶靠谱。
https://item.jd.com/1003739927.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把电容改小吗,但是改小对于低频抖动效果就减弱了

按键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红外测ic温升用京东自营买的几十块的红外测温仪。比热电偶靠谱。
https://item.jd.com/1003739927.html
...

你这个测面积大的物体是不错的,但IC的温升不适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红外测ic温升用京东自营买的几十块的红外测温仪。比热电偶靠谱。
https://item.jd.com/1003739927.html
...

现在好像有不少国产热像仪,一千多的,两三千的,我没用过,不过估计应该有能用的。
对搞电子产品又经常纠结发热问题的企业买一个应该没什么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

我已经串了一个1K的电阻,是要改小一点,是这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串了一个1K的电阻,是要改小一点,是这意思吗

要串在电容-按键回路,串到按键-MCU没用

学习了

网友C:
10欧以上就够了,不要太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剩余IO处理问题,有各种说法,直接接地,上下拉电阻,都有人应用,如果初始化有问题那我的板子应该一 ...

最好悬空,初始化时可配置为输入+上拉或下拉;或者设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K:
你缺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响应速率能行吗,是单片机先烧还是先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除了多余IO接地外没有啥问题,我估计还是程序问题,不要带着某某肯定没问题的想法去找故障,排除程序 ...

串个电阻接地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样会增加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117直接输入12V也容易烧芯片,但不至于直接干糊。但不能排除是不是众多环节的一环。 ...

这个非常容易烧,被烧过好多次了。

网友M:
按键防抖是在读键程序中处理的,不用加电容,定时读键值,保留该键值,如果键值与上次键值不同,设定键有变化标志,不设置键值变化,再次读键值,如果与上次键值相同,且键值变标志化有效,设置键值变化有效,其他程序处理相应键值变化,处理完成后清除键值变化有效,新手可以学习。

网友M:
比如,定时=10ms,每10ms读一次键值,没有按下时状态=1,当读到状态=0时,设置状态变化标志,再次10ms定时器到后,读键状态,如果状态=0,则10ms防抖有效,且键变化有效。

楼主:
关于剩余IO处理问题,这个帖子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有:1、悬空推挽输出法;2、悬空上下拉输入法;3、电阻接地法。按照我的理解试着总结一下看,核心思想就是给引脚一个固定电平,以免在某些干扰下,IO处于高低电平之间的不稳定状态,MOS管频繁处于不完全开关状态就会造成烧毁?有没有大神系统解释一下,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M:
剩余IO通常大电阻上拉即可,留出部分接线端子,需要时还可以当输入,没有那么纠结。

网友M:
另外,那个按键线路不需那么复杂,1个上拉电阻,1个按键即可,输入电阻都可以不要。

网友M:
另外,IO输入输出状态选择要定时重写,防止受到干扰变化,不能加电初始化完后就再也不管了,比如输入干扰变化为推拉输出,按键一接地,哈哈。

网友M:
控制系统软件可靠性设计必须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剩余IO通常大电阻上拉即可,留出部分接线端子,需要时还可以当输入,没有那么纠结。 ...

难道我们不应该知其所以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那个按键线路不需那么复杂,1个上拉电阻,1个按键即可,输入电阻都可以不要。 ...

我上学时也这么干

网友M:
不要误解,理论上没有问题,现场情况要复杂的多,需要积累经验。

网友C:
用1117供电的系统,看来对功耗没什么要求,未用IO怎么搞都可以

网友N:
看到stm32,我瞬间就理解了

网友O:
IO直接接地是很不好的习惯。
建议楼主测试一个程序: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置所有IO为上拉输入;
    }
}
拼命按不同的按键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到stm32,我瞬间就理解了

何出此言这跟MCU型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Q:
我估计楼主买到山上的1117了.
我现在几乎不敢用1117上高电压.
这种情况都是78M05后面再挂1117

网友N:
引用 网友P:
何出此言这跟MCU型号有什么关系,,,

stm32抗静电太弱了,手动焊时电烙铁没接地有大概率造成静电损害,有时当时看不出,运行一段时间才出问题。建议先焊ESD器件再焊芯片会好点

哦,谢谢指教。从没注意过MCU抗静电能力方面的描述,我一直都是手工焊接调试,用过STC,松翰,合泰,飞凌,ST等,都没出现过因焊接而造成的静电损坏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型号推荐啊,0.2A的输出,大厂商的

BL9341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除了多余IO接地外没有啥问题,我估计还是程序问题,不要带着某某肯定没问题的想法去找故障,排除程序 ...

好歹也用过电阻对地啊 ....恐怖

网友T:
不测试就上电吗?不加隔离电源吗

网友U:
电流大才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IO直接接地是很不好的习惯。
建议楼主测试一个程序:
void main (void)

无法做绝对的控制变量法,因为被烧掉的板子不能再用了,其他板子上后来给引脚补锡之后,同样的程序没有再出问题,或许可以说明跟焊接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估计楼主买到山上的1117了.
我现在几乎不敢用1117上高电压.
这种情况都是78M05后面再挂1117 ...

用的上海贝岭的,用7805共同分担这部分功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stm32抗静电太弱了,手动焊时电烙铁没接地有大概率造成静电损害,有时当时看不出,运行一段时间才出问题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歹也用过电阻对地啊 ....恐怖

本来是加了电阻的,结果不好走线,偷懒就去掉了

网友V:
21ic 不要意思,打个广告
这是一颗全新的IC
尺寸6x8mm,LGA-8封装,容量从1Gbit到8Gbit
NAND flash内核,走SD 协议,完美兼容TF卡,只要有CPU直接SD 接口,可以直接使用。
相对于T卡的好处,贴片式T卡可以直接焊在在PCB上,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另外尺寸比TF卡小,大概只有TF卡的五分之一,节省一个卡槽。
贴片式的形式,也减少了TF卡反复插拔造成接触不良的问题,也增强了可靠性,不容易因为产品的碰撞导致TF卡的脱落。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贴片式T卡是用芯片级的封装技术,使用 的NAND是属于比较好的wafer,保证是good die。不会像TF卡,所使用的wafer参差不齐,这也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优势,贴片式TF使用的是SLC NAND,擦写次数能到达10万次。

郭先生
QQ919650933

网友W:
多脚直接接地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X(2018-08-01):
复位按键并联的电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