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如图所示,供电是5v单电源,交流信号与2.5v直流比较,输出的结果是高电平5v 低电平4.5v,不知道电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恳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我输入的交流信号幅度越大 比较器输出的方波低电平时长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