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电路负载电流为何会为负向,流入母线电容?

楼主(2018-05-30):
请教一下,为什么文中提到说负载电流会变为负向,我的理解是母线电压一直大于逆变输出电压,何来的电流反向啊?(输出为三相)

网友A:
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整流  一种是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整流  一种是逆变

老师,你好  我是刚接触逆变器的小白,反向电流是因为整流吗,为啥会有整流啊  可以大致的跟我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我是刚接触逆变器的小白,反向电流是因为整流吗,为啥会有整流啊  可以大致的跟我讲一下吗 ...

不要叫老师  估计你是山东人吧。。。

言归正传,我之前的表述可能不太准确,功率因数的问题i因数-1到1,  y应该是输出无功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像SVG应用,你可以baidu看看l
我说的整流是大功率充电电路或者PFC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要叫老师  估计你是山东人吧。。。

言归正传,我之前的表述可能不太准确,功率因数的问题i因数-1到1,  ...

另外,分析的时候把滤波部分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分析的时候把滤波部分加上

老师,你好   根据你说的,我百度看了  感觉自己现在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挺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分析的时候把滤波部分加上

你能大概说几句原理吗?帮助我加深下认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大概说几句原理吗?帮助我加深下认识

赵本逆变器的书看看吧  几句话说不明白

网友B:
这个图不全,完整的电路是包含了输出的滤波电感的,有电感存在,就会储能,就会有反正的电流流进高压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不全,完整的电路是包含了输出的滤波电感的,有电感存在,就会储能,就会有反正的电流流进高压母线。 ...

谢谢你的回答,什么情况下电流会反向流入母线呢?是负载变小的时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什么情况下电流会反向流入母线呢?是负载变小的时候吗

你只看一边,也就是半桥,是不是很像同步续流的BUCK?这个拓扑,反过来就是同步续流的BOOST,也就是,电流可以双向跑的。空载时候的输出会有相对较多的电流流到母线,因为,输出有电容,而输出又需要跟随着正弦规律变化,自己慢慢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