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fptr驱动指纹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这几个图啥意思啊,以一次搞这个,看不懂图,这个写的图转化成代码怎么写啊。。。。。。。。。。。

网友A:
很简单啊  第一行是使能 第二行是时钟 第三行是接收数据  第四行是发送数据啊 很容易看啊

网友B:
初始化spi 然后就写或者读 就可以

网友C:
根据这个时序的进行设计程序来实现的

网友D:
楼主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E:
这是采用SPI总线进行控制的

网友F:
这个首先配置好SPI总线的呗

网友G:
楼上几位的意见还是在SPI总线上下功夫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