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现在我发送端发送了一个38Khz的方波信号,接收电路就是正极接红外PIN二极管接电阻,再接地。输出的电压接在接收管后面,用的接收管我看他们手册响应时间都是几十ns,但是我输出的电压基本上是一个三角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光敏管的响应速度不足,这与光敏管本身有关,也与其外围有关,跟光耦的情况完全一样。

网友B:
接收端,不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不放大吗?

没有放大,我是希望直接把电阻两端的电压值,接入电压跟随器,然后去滤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管的响应速度不足,这与光敏管本身有关,也与其外围有关,跟光耦的情况完全一样。 ...

目前我接收电路就串了个电阻。

网友B:
可以用这个2块钱的IC(SIC553-04, )来接收看看,就可以判断是发射还是接收有问题。
http://item.szlcsc.com/199587.html

内置光电放大和施密特和稳压电路,峰值波长λp=900nm,可探测LED、激光、红外等信号。红外遥控器的载波信号也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敏管的响应速度不足,这与光敏管本身有关,也与其外围有关,跟光耦的情况完全一样。 ...

100ns是10M,38K的信号响应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你串的电阻多大呢?其大小不能跟光电管的内阻小或者相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串的电阻多大呢?其大小不能跟光电管的内阻小或者相当的。。。

我接了一个1K的电阻,因为我电阻如果接的很大比如20k的话,输出基本为4点几伏,是一条直线

网友D:
发光二极管断开的时候,光电二极管有放电回路吗?把你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接收电路就串了个电阻。

电阻取值与响应有关,不妨看看光耦的器件手册做参考,情况完全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ns是10M,38K的信号响应应该没问题。

能不能响应是一回事,沿特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越想要沿陡峭,则越需要更高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