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vddio是什么,与VDD有和区别

楼主(2018-05-30):
VDDIO一般特指指芯片的IO电压。如果芯片只有一个电源的话,VDD就是电源输入端。如果和VDDIO在一起,则一般是指内核电压。
不过不同厂家标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最好还是去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讲得很清楚。

楼主:
这个也是我刚知道的,所以分享来的
是从这个贴看到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5790-1-1.html

网友:
是不是这个管脚接多少伏特,那么IO的逻辑高电平就是多少了。

网友:
也就是说,当IO拉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接到了这个管脚上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B:
找个有这个功能的单片机手册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