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18-05-30):
我用28335自带SPI口读写TF卡(128M),用的TI的样例程序,初始化时进入IDLE通不过,发送CMD0时总是返回0x81,正常应该是返回0x01,仔细检查了硬件没发现问题,软件也反复检查了没发现问题,因为初始化过不了,后面没法调试,有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有些什么我没注意到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我最近在用verilog操作SD卡    还没成功  一起交流啊

网友A:
你看一下81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A:
你有TF卡的详细接口时序说明吗    和SD的完全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TF卡的详细接口时序说明吗    和SD的完全一样吗

和SD完全一样,用的TI的例程,到现在还没找出问题。为了验证SPI口操作是否成功,拔出TF卡,返回FF,插入TF卡,返回81,说明SPI起作用了。但就是返回错误数据,不解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SD完全一样,用的TI的例程,到现在还没找出问题。为了验证SPI口操作是否成功,拔出TF卡,返回FF,插入TF ...

初始化可以了,返回01,一个管脚配置问题

网友A:
进展等继续分享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