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读写SD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05-30):
我用28335自带SPI口读写TF卡(128M),用的TI的样例程序,初始化时进入IDLE通不过,发送CMD0时总是返回0x81,正常应该是返回0x01,仔细检查了硬件没发现问题,软件也反复检查了没发现问题,因为初始化过不了,后面没法调试,有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有些什么我没注意到的地方?谢谢!

网友A:
返回0x81情况比较少见,搜遍全网也没有案例
有没有找其他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0x81情况比较少见,搜遍全网也没有案例
有没有找其他例程试试

用的是TI的例程,实在没看出软件有什么问题,硬件也很简单,难道TF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I的例程,实在没看出软件有什么问题,硬件也很简单,难道TF卡有问题? ...

初始化可以了,返回01,一个管脚配置问题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初始化CMD0失败

网友C:
移植了FATFS正确吗

网友D: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spi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F:
返回0x81没有见过。

网友G:
你使用的代码来自哪里

网友H:
有可能SD卡锁住了吗

网友I:
先测试一下SD卡完好性。

网友J:
进入IDLE为什么

网友K:
单步调试查看一下寄存器。

网友E:
没有上拉电阻,无法正常驱动的。

网友B:
你使用的是硬件spi吗?

网友D:
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C:
测试引脚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I:
能够返回数据说明SD卡没有问题吧

网友F:
不是返回返回0x80吗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SD卡呢?

网友G:
是官网的代码吗?

网友K:
看看IO的电平信号,捕获一下。

网友J:
直接写入数据读写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