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C串联谐振电路的双环控制

楼主(2018-05-30):
最近在做串联谐振电路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开环的串联谐振电路我已经做出来了,前级是三相不控整流,再是全桥逆变,后边是LC谐振,再加上不控整流,后边的负载是大电容,给电容充电。
看论文里边说控制策略可以是恒流恒压充电,百度了下可以用双环控制,就是电压外环,电流内环,可是对于谐振电路,我不知道这个电流取哪个电流?我想的是谐振电流,但是谐振电流是交流电,。(第二张是谐振电流的波形)
想问下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万分感谢。

网友A:
用boost升压电路又叫step-up converter,是一种常见的开关直流升压电路,它可以使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

网友B:
boost是升压电路,不过我这个电路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选择的这种电路,可以实现开关管的零电流开通和关断,之后在电容上产生一个高电压的直流,相当于前级是电容的充电电路,后边然后会有放电电路

网友C:
这个信号是LC振荡产生的吗

网友D:
电路里边的LC就是谐振电感,谐振电容,实现了软开关、

网友E:
楼主的电源现在这么样了,现在也在学习做这种类型的软开关

网友F:
怎么做双闭环,选哪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