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自带的ADC做数字电压表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MSP430F19自带的ADC12做数字电压表,用变阻器给p6^0通道提供0~5V电压,买的单片机模块,在P6端口每个管脚都带一个贴片LED二极管,以后还想用LED,所以不敢贸然卸掉LED,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led影响,在网上还找了其他的两个程序,也是数值不改变,一个一直显示1.19V,另一个一直显示0.09V,自己弄了好几天了,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 "1602.c"
#define Number_of_Results 2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static uint results[Number_of_Results];

void uart_orag()
{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UBR00=0X03;
  UBR10=0X00;
  UMCTL0=0X4a;
  P3SEL|=0X30;
  P3DIR|=0X10;
  UCTL0&=~SWRST;
  IE1|=URXIE0;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int i,m,n,j=0;
  uchar p[5];
  p[0]=Hex_Val/1000;
  p[1]=10;
  m=Hex_Val%1000;
   p[2]=m/100;
   n=Hex_Val%100;
   p[3]=n/10;
    j=Hex_Val%10;
    p[4]=j;
    for(i = 0;i < 5;i++)
      LCD_write_char((6 + i),1,shuzi[p[i]]);
    delay_ms(10);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LCD_Desk();
     uart_orag();
     P6SEL|=0X01;
     ADC12IE=0X01;
     ADC12CTL0=ADC12ON+MSC;
     ADC12CTL1=SHP+CONSEQ_2;
     ADC12CTL0|=SREF_1;
     ADC12MCTL0|=SREF_1;
     ADC12CTL0|=ENC;
     _EINT();
     ADC12CTL0|=ADC12SC;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static uint index=0;
  results[index++]=ADC12MEM0;
  if(index==Number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0;
    index=0;
    for(i=0;i<Number_of_Results;i++)
    {
      sum+=results[i];
    }
    sum=sum/200;
    sum=sum*3000/4095;
    Trans_val(sum);
    delay_ms(10);
  }
}

网友A:
LED在通电时会将电压钳位在它的管压降上,你可以做个最小系统试试看。

网友B:
估计是引脚外所接的LED的问题

网友C:
最小系统,虽然数值改变了,但是测试结果还是不对

网友D:
建议你看看ADC采集方面的

网友E:
msp430ware里有adc采样例程的,建议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网友F:
肯定是要去掉的。

网友G:
相当于接地处理了。

网友H:
这个肯定不能连接LED的。

网友I:
去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J:
做数字电压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K:
你确定程序没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LED的问题呢

网友L:
软件基本没有问题,就看硬件的

网友M:
这个干扰很大。

网友N:
网上的程序很多,都参考。

网友L:
卸掉LED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影响信号电压。

网友:
LED的影响很大。

网友G:
LED电压才有0.3V

网友K:
程序的ADC采样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H:
电压大小都改变了。

网友J:
信号变化就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I:
led影响的

网友N:
最好去官网的代码做一下测试。

网友M:
相当于LED接地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