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问题

楼主(2018-05-30):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 Insert ISR Code here
  asm("          ESTOP0");
  for(;;);

  // Uncomment this line after adding ISR Code
  // return;
}

一仿真,就跳入这个循环中,我cmd文件见下:
PRAMH0     : origin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2000

求懂得人指导下,不胜感激l

网友A:
非法中断
把你的中断全关了,一个一个打开,看是哪个中断的问题

网友B:
单步调试了下,卡在了下面这个程序:
.def _DSP28x_usDelay
        .global  __DSP28x_usDelay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BF     _DSP28x_usDelay,GEQ    ;; Loop if ACC >= 0
        LRETR
其中,卡在 SUB    ACC,#1这里,到这里就直接跳到了asm(" ESTOP0");中

网友C:
不应该啊,你在什么地址调用了这个延时函数。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还记得吗,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一遇到延时就各种问题

网友E:
不是延时时间变成理论值的10倍,就是直接进去非法中断,感觉这个延时不受控啊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G:
你把map文件发上来

网友H:
可能内存不够

网友I:
如果是局部变量,还可能造成堆栈溢出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K:
一般是cmd文件有问题

网友L:
存储空间分配不正确

网友M:
编译的时候 是没有错误 没有警告?

网友N:
使用是什么功能才报错的

网友L:
有程序执行错乱的情况

网友F:
看看初始化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网友K:
程序里面用没用看门狗?

网友G:
可以看看#pragma这些命令

网友J:
DSP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H:
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I:
你的工程文件怎么定义的

网友N:
是数组的问题吗?

网友O:
更新CMD和MAP

网友M:
全速运行别的程序有没有上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