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18-05-30):
用的CCS6.0编译软件,出现如下问题:错误一、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KD9.out" not built        KD9                         C/C++ Problem
错误二、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cinit" size 0x16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KD9                         C/C++ Problem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一下,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你把工程上传上来看看。
或是错误进行截图,这么不好看出来。

网友B:
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C:
代码存储空间不够。具体修改下28335_RAM_lnk.cmd中的存储长度

网友D:
从这个看应该是CMD中分配的问题
".cinit" size 0x16 page 0

网友E:
".cinit" 有问题吧

网友F:
md文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G:
CMD文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H:
是存储空间的问题

网友I: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J:
请问你使用时什么芯片呢

网友K:
重新换了一个cmd文件

网友L:
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M:
使用别人的工程文件

网友K:
重新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E:
删除这个试试看。

网友J:
下载之后又问题吗?

网友I:
没有工程文件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N:
这个下载之后也有问题吗?

网友G:
改一下CMD文件就能解决。

网友M:
你自己建立的这个工程有问题呢

网友L:
C5000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