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主板烧是指整个板子报废了吗?

楼主(2018-05-31):
求问主板烧是指整个板子报废了吗?
12V的主板供电给显示屏,但是我插错在另一个3.3V的板子上,然后我发现错了重新插在显示屏板子上后显示屏是白屏了。问了领导说是主板烧了。
我一是不懂烧了的原理,二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谢谢观看和回答。

网友A:
不一定是报废,一般是指损坏的程度较大而已,有些还是可以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报废,一般是指损坏的程度较大而已,有些还是可以修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先把2种插座的引脚定义弄清楚,再顺着电源线找原因.
有条伴互换器件试.
一般白屏说明数据线部分有故障,全0或全1了.

网友C:
哎,这就是没有防呆设计的后果啊。

网友D:
白屏是部分或者单个元件损坏,看哪里有异味,然后测试一下

网友E:
肯定有元件损坏,很少见全板都坏的,除非是火烧或长期水浸。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本想去检测下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公司好像不让我看这个产品的原理图,然后又没人手和设备来检测,所以直接把主板报废了。。。总之一言难尽。然后感谢大家。

网友F:
肯定不会全部挂了,一个ic一个ic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