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展IIC通信距离和数量

楼主(2018-05-31):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对24个点进行温度采集,24个点固定,每一个采集点与我MCU之间的距离3-5米。

暂定红外温度传感器MLX90614,这个传感器是SMBUS通信的,请问大家省成本的方案是什么,加中继吗?那是每个点都加一个中继吗?不加的话还有什么办法来扩展?
MCU和采集点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网友A:
这类应用最便宜的办法是使用多个MCU,每个MCU带一只传感器,然后基于MCU组网。

网友B:
采集点之间是通过什么方式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点之间是通过什么方式传的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是一个MCU去对24个点进行采集,采集点之间不需要通信,采集点与MCU是SMBUS通信。

网友C:
是否可行,还是需要验证的,注意:
1、I2C的上拉电阻阻值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2、MCU配置成OD输出,不要推挽输出,以免波形干扰导致读写失败。
3、布线很要紧,减少分布电容。
4、可以考虑分成多组,24组估计太多了,每组2-3m,分布电容太大就不行了。

网友D:
I2C 拉出去距离2-3米 环境一差  必死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 拉出去距离2-3米 环境一差  必死无疑

正常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加中继来扩展距离,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行,还是需要验证的,注意:
1、I2C的上拉电阻阻值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2、MCU配置成OD输出,不要推挽 ...

是的啊,我现在就在想能不能根据chunyang坛主的思路变一下。

我想这样做,拿一块MCU专门做采集,这样就能离传感器很近了,这样就可以多拉几个总线出来,分布电容的问题应该能解决,然后在用这个MCU和我主控MCU进行CAN通信。
IIC上拉电阻的取值这个应该如何确定呢?这个想请你指点一下。

网友E:
放慢速 度,1200BIT/S

网友E:
用常规的400K或100K来读取的话,必死无颖,还有上拉电阻加降低,有可能降到几百欧,以加大电流换取可靠性。

网友F:
有I2C的的收发芯片,原理是将i2c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可以延长到15米,忘记芯片型号了,是NXP的。百度下,我也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常规的400K或100K来读取的话,必死无颖,还有上拉电阻加降低,有可能降到几百欧,以加大电流换取可靠性。 ...

我是用25K来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I2C的的收发芯片,原理是将i2c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可以延长到15米,忘记芯片型号了,是NXP的。百度下,我 ...

NXP的P82B96吧,应该就属于我说的中继芯片吧。

网友C:
用中继芯片还不如用MCU好了,中继芯片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G:
IIC switch不知道可行不行

网友H:
chunyang的方案是最可靠的,相当于用个便宜的CPU搞个协议转换
如果转换为485,扩充就更方便了
成本很低的,体积也很小

网友I:
“这类应用最便宜的办法是使用多个MCU,每个MCU带一只传感器,然后基于MCU组网。”
比较赞成这个方案,现在流行的STM8S003系列单片机才一元多点,然后485组网,485的抗干扰还是不错的,协议还可以自己定义。

赞成方案是没错,不过你说的这颗价格。。。你可能与社会脱节了,现在大家都是弃城而逃了。。

网友J:
专用芯片,周立功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加中继来扩展距离,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同样的不行

网友K:
加中继,不如加MCU,然后485通讯

网友F:
引用 楼主:
NXP的P82B96吧,应该就属于我说的中继芯片吧。

不是中继器,是一款用于延长i2c通信距离的芯片,收、发端各一个。只是延长通信距离,没法增加节点数。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办法,NXP和ti都有

网友L:
有相关芯片,网上找找

网友M: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  每个节点一个stm8   具体型号忘了    然后用485通讯   Iic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