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 7.11.3一个工程中多个文件包含msp430f449.h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18-05-31):
使用iar 7.11.3开发,一个工程中多个文件包含msp430f449.h头文件,编译没错误,连接时提示Error[e24]: Segment DATA16_AN (seg part no 2, symbol "P1OUT" in module "key02", address [21-21])  overlaps segment DATA16_AN (seg part no 5, symbol "_A_P1OUT" in  module "main", address [21-21])  错误,几个文件都用到msp430f449.h头文件中宏定义,不包含头文件,编译出错,找不到定义
不会上传附件,直接复制代码:

key02.c:
#include <msp430f449.h>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 = 100;i > 0;i--) ;//延时一点时间
}

....

main.c:
#include <io430f449.h>

void Init_SPI (void);
void Init_Port(void);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

msp430f449.h:
#ifndef __msp430x44x
#define __msp430x44x

#define __MSP430_HEADER_VERSION__ 1204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这种问题是 因为 头文件重载造成的
一般使用
  #pragma once
和#ifndef
l这两种方式来 进行回避

网友A:
但头文件里一般已经使用过#ifndef ,所以一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方便把工程上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头文件里一般已经使用过#ifndef ,所以一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方便把工程上传一下吗 ...

感谢回复,发现是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发现是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解决了。

头文件里有#ifndef,应该没问题啊
奇怪的问题。建议把工程传上来

网友B:
头文件重载造成的

网友C:
有些文件包含了msp430f449.h

网友D:
不能对它进行写入吧

网友E:
重复定义了。

网友F:
你把整个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G:
找不到文件吗?

网友H:
是找不到文件吗?

网友I:
上传文件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发现是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解决了。

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不是引用的问题吗?

网友H:
宏定义找不到,重新查找。

网友B:
一般使用 #pragma once 和#ifndef l这两种方式来 进行回避

网友G:
#include “msp430f449.h”这样行吗

网友C:
两个文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网友F:
<msp430f449.h>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D:
能通过读取其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E:
删除几个头文件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发现是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解决了。

两个头文件名字不一样相当于两个文件,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K:
这个symbol在哪里定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