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 实现四相步进电机控制实例

楼主(2018-05-31):
设计要求:
  • 采用定时中断方式控制步进机的转速,定时单位时长为10ms
  • 速度设置在1/2/3/4四个档位,1档最快,依次递减,能够控制步进电机的停、转和方向,同时显示步进机的当前档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计思路:
  • 通过P1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P1.0->aP1.1->bP1.2->cP1.3->d,ULN2003A作为步进电机驱动
  • P2.0-P2.3对应数码管显示(使用7447芯片对应将BCD码转换成7LED数码管),通过7447简单驱动数码管(P2只需要发送1/2/3/4即可)
  • 通过定时器计数,到达设定值时步进电机转动1/4圈,计数清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件清单:
  • AT89C51
  • BUTTON
  • MOTOR-STEPPER
  • RESPACK-8
  • 7SEG-COM-ANODE
  • ULN2003A
  • 74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现代码: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direction = 0;  //0为正转,1为反转
uchar onoff = 0; //关为0,开为1
uchar n = 0; //每次定时器中断触发时n++,当n==max时电机转动1/4
uchar max = 10;
uchar index = 0; //通过index指示电机转动,AB,BC,CD,DA
sbit LED = P3 ^ 7; //当n==max时LED闪烁提示
int main()
{
    /* LED */
    P2 = 0xff;
    /* 初始化中断 */
    EA = 1;
    EX0 = 1; //要用到的中断是两个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0
    IT0 = 1;
    EX1 = 1;
    IT1 = 1;
    ET0 = 1;
    /* 定时器0 */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0,方式1
    TH0 = (65536 - 10000) / 256; //12MHz晶振下,定时器为10ms触发中断,更方便观察转动情况
    TL0 = (65536 - 10000) % 256;
    TR0 = 1;
    while(1)
    {
        switch(P0)
        {
        case 0xfe: //11111110
            max = 1;
            P2 = 1;
            break;
        case 0xfd: //11111101
            max = 10;
            P2 = 2;
            break;
        case 0xfb: //11111011
            max = 50;
            P2 = 3;
            break;
        case 0xf7: //11110111
            max = 100;
            P2 = 4;
            break;
        }
    }
}
void Stop()interrupt 0
{
    onoff++;
    if (onoff > 1)
        onoff = 0;
}
void int1()interrupt 2
{
    direction++;
    if (direction > 1)
        direction = 0;
}
void delay50ms(void)
{
    unsigned char a, b;
    for(b = 173; b > 0; b--)
        for(a = 143; a > 0; a--);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
    if (onoff == 1) //在开状态下
    {
        if (n == max) //设定档位速度,经过了max次中断后,步进电机转1/4圈
        {
            LED = 0; //每次n==max时LED闪烁
            delay50ms();
            LED = 1;
            if (direction == 0)
            {
                switch(index) //正转时以AB,BC,CD,DA顺序
                {
                case 0:P1 = 0x03;break; //00000011 AB高电平
                case 1:P1 = 0x06;break; //00000110 BC高电平
                case 2:P1 = 0x0c;break; //00001100 CD高电平
                case 3:P1 = 0x09;break; //00001001 DA高电平
                }
                index ++;
                if (index == 4) //步进电机转完一圈时index清零
                    index = 0;
                n = 0; //到达max,n重置为0
            }
            if (direction == 1)
            {
                switch(index) //反转时以DA,CD,BC,AB顺序
                {
                case 0:P1 = 0x09;break;
                case 1:P1 = 0x0c;break;
                case 2:P1 = 0x06;break;
                case 3:P1 = 0x03;break;
                }
                index ++;
                if (index == 4)
                    index = 0;
                n = 0;
            }
            else n = 0;
        }
        n++; //n!=max时,n++
    }
    else n = 0; //在关状态下,n始终为0,无法触发电机转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