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协议栈串口使用

楼主(2018-05-31):
大家好:
      我看CC2540开发板例程,协议栈里调用串接收口回调函数(simpleBLE_NpiSerialCallback)的机制一直没看明白。所以请教一下。
     我理解的串口接收流程是 ,只要有数据就会触发HAL_UART_RX_TIMEOUT事件,但是不读取(NPI_ReadTransport)数据,好像会经常触发。我测试过,发10个字节,不读取,实际回调次数远远大于10,但好像又不是一直触发。永远不读,到一定时间也不触发了。所以很糊涂,哪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没遇到过远远大于字节数的情况,大于字节几次是正常的,因为还有字符串结束符等

楼主:
我发送是个字符,每次回调就输出一个字符1,发送一次能看见输出三四十个字符1.不发送是不会输出的。所以我觉得它回调的次数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送是个字符,每次回调就输出一个字符1,发送一次能看见输出三四十个字符1.不发送是不会输出的。所以我 ...

你用什么查看的?串口调试工具吗?
有时候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