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如下电路

楼主:
输出在S1断开后, 调节R11,Vout 可以从1v到5v变化;S1闭合后输出缓慢上升到10v。第一个放大器理解怎么工作的,但一直不理解U1B和后面的三极管是怎么配合工作的, 用multisim仿真过没有问题。
但就是不理解,U1B是正反馈吗?如果是正反馈的话,虚短和虚断应该就不成立了啊,但是仿真显示在输出1v-5v时候,同相端和反相端又是同样的电压值??

网友A(2018-05-31):
注意,Q1在电路里是个反相器,U1B输出越高则Q1集电极电位就越低,R9引入的就成了负反馈。
顺便一说,楼主的电路画的太不规范,而规范画法的电路更容易看明白原理。

网友:
U1A不应该是个比较器吗?楼主咋说成放大器了?我怎么看都是比较器电路原理啊,同相端始终2.5V左右,与反相端的电压做比较,决定U1A的输出.S1断开电,反相端为5V电压,输出为0V,当S1闭合时.反相端为0,输出为高,大约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