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解析,新人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31):
稳压管为啥要连接在一起?觉得连一起有问题。你可以找个软件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为啥要连接在一起?觉得连一起有问题。你可以找个软件仿真一下看看 ...

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网友B:
Q4003第3脚不空焊的时候,所有的LED能点亮?我只想知道,你图中那些肖特基管有啥作用???

网友:
Q4003空焊时,你的电路上的地没通,所以你地灯全部不会亮

网友C:
这个电路从图上看,应该是特定的需要才这样做的,但这样做的不够灵活。电路中,D4009点亮时,所有LED都会亮,即是端口以上的LED会随着端口的驱动点亮。但觉得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全不亮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