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LE应用

楼主(2018-05-31):
手机app通过蓝牙模组把图片发给mcu,mcu显示在屏幕上,可以做吗?

网友A:
可以,但是BLE速度不高,尤其是安卓能上1.5KB/s就不错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蓝牙传输速率太低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D:
蓝牙太慢了。不如换TCP。

网友D:
用个WIFI模块搞很容易。ESP8266,9.9包邮就搞定了。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