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31):
电路板发出滋滋滋的声音(不是电感引起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玻璃釉电容会唱,可控硅风扇调速器里碰到过,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一般声响,都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声响,都是电容,

电路板是功放板,我调节调谐电容的大小,调谐电容越大,响声越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是功放板,我调节调谐电容的大小,调谐电容越大,响声越大,是什么原因啊 ...

D类功放吧,还是前级PWM的滤波电路?都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类功放吧,还是前级PWM的滤波电路?都说不明白,

全桥逆变电路

网友D:
如果是电容响,那跟电容的材料有关,换同耐压、同容量的其它类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