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认一下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8-05-31):
哪位大神有空帮忙认一下,这个器件是干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类似热释电传感器,楼主可以问问供应商,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热释电传感器,楼主可以问问供应商,应该能找到

应该是了,我好久以前弄过这个,由于太长时间记不得了,所以才上来问一下,你如果这么说,就应该是了,谢谢

网友B:
光电器件,估计是激光发射器

网友C:
一看就是光电二极管,有个小耳朵那里是pin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器件,估计是激光发射器

以前想弄激光发射器,但不记得是不是激光管了

网友D:
硅光电池吧,通俗说就是光电二极管。

网友E(2018-12-10):
光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