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滤波,波形整形

楼主(2018-05-31):
图1为电路,图2为示波器观察的波形。
求分析,这个电路是是怎么工作的,特别是两个二极管,输入信号为 Vi 是一个正弦波形,频率大概 8.3kHz,在最后输出到 Vad,是给到单片机的内部AD采集。

网友A:
从波形反推功能

网友B:
上面的是精密的半波整流电路,你网上查查 大把介绍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精密的半波整流电路,你网上查查 大把介绍的资料

确实是,感谢!!

网友C:
这种运放应该怎么去做相关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