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用电设备的负极通断,要怎么设计采样电路才判断用电设备是否工作?

楼主(2018-05-31):
请教一下大家,我用了一个N-MOS来控制一个用电设备的负极,用电设备是+12V的,现在我想设计一个采样电路,来判断用电设备到底有没有工作,请问电路应该怎么样设计,我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直接用采样电阻接在MOS管的D极进行分压处理直接给CPU,还有就是中间加三极管或者光耦隔离之后给CPU,哪一个好?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设备若是感性负载,采样后隔离较稳定.采样电压一般为mv级,需加以放大才能进cp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若是感性负载,采样后隔离较稳定.采样电压一般为mv级,需加以放大才能进cpu处理 ...

只有水泵是感性负载  其他的都是一些灯

网友B:
仅看负载有没有工作,检测负载与MOS管连接节点的电位,先有12V证明负载有接入,后有0V,说明负载工作了。但此法无法判明负载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水泵是感性负载  其他的都是一些灯

那就稳妥点用颗光耦隔离一下.采样信号加级三极管放大后带光耦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稳妥点用颗光耦隔离一下.采样信号加级三极管放大后带光耦发光管.

因为我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电压,只需要知道MOS管有没有工作就好了,采样电路的话需要AD进行检测,有没有办法能直接使用I/O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电压,只需要知道MOS管有没有工作就好了,采样电路的话需要AD进行检测,有没有办 ...

mos管有电不等于泵工作,所以电流采样还是要的,不用A/D转换,直接把mv放大到v,I/O口就能识别了

网友C:
都是大神666,学习了

|nanchang99.over-blog.com|baoding99.over-blog.com|hainan99.over-blog.com|xian99.over-blog.com|chongqing99.over-blog.com|taizhou99.over-blog.com|lanzhou99.over-blog.com|kunming99.over-blog.com|taiyuan99.over-blog.com|nanning99.over-blo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