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AR下,双指针有人用过吗,发现开启后数据会出错

楼主(2018-05-31):
配制是这么弄的,DPTR选择根据文档,可以用INC切换。开启后,发现在数据搬运的时候,突然一个字节的数据变0。
在DEBUG的MEMERY里,可以看到XRAM的数据全变0了,然后读下一个字节时,XRAM的数据又恢复了。

网友:
没有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A:
这个概念没有用过,楼主有这种深奥的需求?

网友B:
还可以这么设置,第一次知道,试试看两种有哈不同。

网友C:
一般人不会用这个的。

网友D:
确实高深,云里雾里,

网友E:
最近才发现有支持新唐可用的  IAR,现在程序都弄完了,也懒得再变过去IAR。
实在是对Keil uVision4 的编辑界面无语,连整理格式都没有。
准备下个工程就用IAR。至于你的双指针,还没测试。

网友F:
C编译器是否支持?是否要在汇编环境才得以发挥作用?

楼主:
既然芯片里有双指针,当然希望能用了,必竟搬运数据,51结构很慢的。 IAR里是有配置双指针,应该是C编译器自动支持的。

网友G:
搞定这个功能了吗,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定这个功能了吗,好用不

没搞定,先放了,进度要紧。

网友H: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