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延迟的物理意义

楼主:
    群延迟在模拟电路,通信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里是重要的概念,但是说得比较抽象只有公式没有图,找到一个有图有真相的一看就懂了

网友A(2018-05-31):
相位失真,基本近似,信号谱不改变情况,近改变每个信号频率的相位,则输入波形就会不近似于输出信号。每个波形对不同的频率信号就有严格的相位关糸。

网友A:
群延迟针对复杂波形,非单一频率的信号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失真,基本近似,信号谱不改变情况,近改变每个信号频率的相位,则输入波形就会不近似于输出信号。每个 ...

概念有点绕,要想得到多个有效频率的同时间延迟输出,那么相位与频率之间的斜率就需要线性,反推过来,一个系统对多个有效的频率延迟一致,频率越高,相同的延迟输出,其相位偏移越大,那么就是图中的公式,还是看图吧。。。。

网友B:
这本书用一个正弦波,H大师弄两个正弦波相乘,这种通过举特例来定义的方法,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没有一般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用一个正弦波,H大师弄两个正弦波相乘,这种通过举特例来定义的方法,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 ...

H大师的“惊天大作”还剩几天,最近没见其露面了,莫非在下功夫发大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H大师的“惊天大作”还剩几天,最近没见其露面了,莫非在下功夫发大招? ...

大师在憋大招。

不过可使的招不太多了,《概率论,线性代数,电磁学,高等代数,信号系统,电路分析》,人家3下5÷2统统干完了。剩下的科目可能不多了,即便再有10个科目,那也不是事,按照大师速度,年底之前轻松完成,人家是1科/周,这速度杠杠地。

网友B:
@king5555

老5不能走,还有10天,H大师要发表重要演讲了,355天都等了,还在乎这10天吗?

或者先去其它论坛玩玩,10天后来看看。

网友B:
@king5555
+ 1
他还能有什么把戏!

老5又猜对了,刚才大师又把上个帖子中内容重复了一遍,毫无新意!

king5555 + 1 当初把H当成元在支持,但他老是指责别人是错,他通通沒错,卻往往沒理取闹,久了沒人支持他。

网友C:
这是个老问题了。书的截图内容,只要看到头一句是“时间”的概念,后面所有(t-τ)的公式以及不论是使用几个频率的公式来表示“群”的概念,就都白写了。
群延时的定义是,τg(ω)=-dφ(ω)/d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oup_delay_and_phase_delay)
公式中的dφ(ω)/dωdy/dx的应用,其属性是“斜率”。被误导的概念,来自于时间单位,这是在简化公式中,将原始公式中分子、分母的弧度对消,得到时间单位的结果。
试想,如果公式的简化是正确的,它应该改变原有变量τg(ω)属性吗?如果群延时是时间的概念,那“- τg(ω)”该如何解释,“负时间”?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造出了又一个新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说明该问题确实 有问题,书中的说明不能服人。面对问题,也对刨根问底的人提出了鉴别力的挑战:你是否进行了合理的逻辑推理?你是否坚信逻辑的力量?

网友C:
另外,这里的“斜率”,本来涉及的就不是单一频率。一定带宽内的多频点(群)的群延时指标,可以通过相邻两频率斜率指标的连接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