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单片机的ADC采集电阻的分压

楼主(2018-05-31):
我发现当ADC采集两个电阻分压后的电压的时候,ADC转换出来的电压值和万用表量出来的不一样差异还挺大,但只要在采集点和GND之间跨接一个小电容(比如0.1uf)就解决问题了。这是啥原理啊。

网友A:
分压电阻的输出阻抗太高;
ADC的采样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的输出阻抗太高;
ADC的采样时间太短。

原来如此

网友B:
MCU的ADC,输入首先是一个采样电路,等效一个电子开关、串联电阻、采样保持的负载电容。
在采样时间内,外部信号源,信号源内阻,采样电阻内阻,对采样电容充电。
要采样准确,需要采样时间足够,内阻R和C的时间常数足够小。
要么加大采样时间,要么减少内阻。
如果在信号源(分压电阻处)上并联电容,相当于减少了信号源的内阻。

肯定不能大于参考电压,最终目的是减小内阻
@lihui567 :分压后电压,最高不能超过参考电压,最好又靠近参考电压,比如70-90%,以提高精度。一般MCU的ADC输入要求信号源内阻小于10K,降低信号源的内阻。对于功耗有要求的,比如分压电阻几百K到1M的,必须要要加电容,降低ADC误差。
比如电池供电,考虑功耗,检测电压用两个300K的电阻来分压,只要满足ADC的电压范围,这个电阻的选择具体有啥要求
@lihui567 :是的,可是有些场合分压电阻不能小
这样可以把分压电阻调小一点,内阻也减小了

网友C:
加电容就是硬件滤波的方法让AD值更稳定,也可以用软件滤波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就是硬件滤波的方法让AD值更稳定,也可以用软件滤波的方法

并非加电容就是“滤波”,此处电容的作用主要是:让ADC在采样时可以由外部电容提供足够的电荷“瞬间”转移到内部的采样电容上。
若“滤波”,通常是为了防止混叠。

这个滤波是这个“滤波”

网友D:
ADC在采样过程中输入引脚AIN要对内部的采样电容快速充电,而且充电时间很快。所以要用个电容储存电荷,以备瞬间补充采样电容的电荷。而且这个电容可以适当大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CU的ADC,输入首先是一个采样电路,等效一个电子开关、串联电阻、采样保持的负载电容。
在采样时间内,外 ...

你好,这个电容是怎么通过减小采样电阻来提高采样精度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