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for循环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8-05-31):
我用的是STM8S903K3,内部主频16mHz,用for循环做延时时间,最近遇到了一个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求指教!
程序中加入for(i=0;i<32000;i++)用示波器测量延时大约10ms;
加入for(i=0;i<33000;i++)用示波器测量延时变成了107ms;i定义的是unsigned short int类型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i 你 搞成int16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你 搞成int16了吧

定义的是无符号的,unsigned short int

网友B:
for(i=0;i<33000;i++)改成:
for(i=0;i<33000u;i++)

网友C:
楼主试了楼上的了没?

楼主:
加上就可以正确延时了,谢谢谢谢!!!
对于16位无符号的整型数,数值大了就得加u吗?是stm8s单片机的问题还是我用的STVD编译环境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就可以正确延时了,谢谢谢谢!!!
对于16位无符号的整型数,数值大了就得加u吗?是stm8s单片机的问 ...

默认是有符号数的,对于33000已经超过了16位有符号数的范围(-32768~32767),所以编译器会把它当做32位数去运算,32位去运算肯定比16位运算要费时得多。如果加了u,则是无符号数,还是在16位无符号数范围,所以编译器只需要当做16位去运算。

果然很6,之前从没注意过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有符号数的,对于33000已经超过了16位有符号数的范围(-32768~32767),所以编译器会把它当做32位数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真是高手啊,666

网友D:
厉害,学习了,以后也要注意,所有的循环体和定时都用无符号的。

网友E:
超出界限了。

网友E:
一般这种计数为了方便阅读通常都用无符号的。如果用有符号,那想用整段长度,就要考虑好界限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