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和电路的基本知识求解?谢谢

楼主:
本人在学习电路过程中遇到,关于放大电路的等效电阻的问题。
具体描述如下图,电压跟随器的阻值和10Ω的电阻比较,谁的阻值大?或者说运放的等效电阻如何计算呢?

网友A(点评):
是输入阻抗还是输出阻抗?可在参数表找到。

网友B(2018-05-31):
理论上,电压跟随器输入阻抗无穷

网友C:
你是说图中的I1 和 I2?I2是mA级别,I1一般是nA级别的。因为一般的运放的输入阻抗都是几十M OHM,甚至到Gohm。如果你说图中跟随器的输出端的电压和I2相比,就可能差不多大小,因为一般运放的输出阻抗也就几OHM,大的几百OH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图中的I1 和 I2?I2是mA级别,I1一般是nA级别的。因为一般的运放的输入阻抗都是几十M OHM,甚至到Goh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懂您的意思了:1.跟随器输出端与电阻电压基本相等;2.  由于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大,所以流入跟随器的电流很小。
     其实还应该说明,这是电压放大器,这样才能准确的说,跟随器的输出电压基本相等输入的,电流为极小。
谢谢

网友D:
电压跟随器的原理都不知道,建议看看运放的基本知识,电压跟随器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你说和10欧姆比较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跟随器的原理都不知道,建议看看运放的基本知识,电压跟随器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你说和10欧姆比较 ...

是运放的阻抗大,远大于10欧姆。。其中还有一点,运放只需要极小的电流即可驱动,可以这么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