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以NANO120搭配LoRa模块之LoRa LED胸章

楼主(2018-05-31):
目标芯片
NANO120 应用
本范例代码使用NuMicro® NANO120与LoRa模块建立具Lo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include "Operation.h"
#include "led.h"

extern uint8_t F_RxStart;
extern uint8_t F_TxStart;

/*---------------------------------------------------------------------------------------------------------*/
/* Init System Clock                                                                                       */
/*---------------------------------------------------------------------------------------------------------*/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external HIRC ans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CLK_SetCoreClock(12000000);
}

/*---------------------------------------------------------------------------------------------------------*/
/* Main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int main( void )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NodeGetAddr();
        ButtonInit();
        BoardInit( );
        SYS_LockReg();
    setLedGPIO();
        Radio_Init();
        Timer2_Init();
        ledInit();
    while (1)
    {
                lightLED();
                if(F_RxStart)
                {
                        F_RxStart = FALSE;
                        RX_Done();
                        RX_Done_Action();
                }
                if(F_TxStart)
                {
                        F_TxStart = FALSE;
                        TX_Done();
                        TX_Done_Action();
                }
    }
}

Ra传输功能的LED胸章

楼主:
刚去逛官方网站,看新资料有没有,发现的,很不错,分享过来。

楼主:
没想到新唐做的有这个LoRa的方案。不知道翻译的名字对不对,大家看看吧。

网友A:
下载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收藏到我源码库里的内容。

网友B:
看看这个方案用的哪个的LoRa模块。

网友:
多谢分享,看看怎么实现的。这个什么接口啊。

网友C:
下载学习学习这个新技术。

网友D:
这个成本可能会偏高,只是demo而已。

网友E:
demo也可以啊,也是一种选择的方案

网友F:
接口都是普通的,关键看怎么组网的算法。

网友G:
LoRa最近越来越火了,去年才听说的

网友H(2020-04-03):
新塘的低功耗芯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