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技术] 伺服的来龙去脉

楼主(2018-05-31):
伺服的来龙去脉
伺服是目前工业制造领域一种十分常见的技术,我们之前也已经谈的比较多了。可是话说,到底什么是伺服呢?本期,咱就来简单的聊一聊。
伺服 Servo 这个词来自拉丁文 “servus”,意思是仆人按照主人的指示行事,并且忠实而快速地工作。
而 Servo 作为一个技术名词,我比较认同的定义大致是这样的:
1       a device used to provide control of a desired oper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feedback
2       通过使用反馈来为所需的运行操作提供控制的设备装置
从上面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伺服首先是一种控制装置,需要有指令输入和动力输出。
由于需要对运行动作进行控制,其输出的就应该是机械动力。因此,伺服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用于运动控制的动力传动技术。如果按照所使用的动力类型的不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伺服分为:气动伺服、液压伺服、直流伺服和变频伺服...等。
不过,由于近些年来变频驱动技术的发展成熟,加上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极佳的应用体验,如:体积较小、使用灵活、易于集成、方便维护...等等,变频伺服已经在大量应用中取代了其他类型的伺服技术,逐渐成为工业运控领域的绝对主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只要提到伺服,基本上指的就都是变频伺服。
伺服的输入为与运行动作需求相对应的一系列动态控制指令,如:速度、位置或转矩...等等。之所以说这些指令是动态的,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目标对象往往需要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工艺要求不断改变其位置、速度、转矩...等动作状态。因此伺服产品往往需要有一个或多个实时控制信号输入端口,如:脉冲输入、模拟量输入或数字通讯输入...等,用于从上位控制器接收连续的运动控制指令。
这些指令可能是控制器中已经规划好的运动曲线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值,也有可能是基于其他运动轴状态实时计算出来的中间变量(如:主轴...),但不管怎样,伺服的任务就是要让其最终控制对象的动作轨迹尽可能的与给定的运行曲线相吻合。
我们需要特别要注意伺服定义中“使用反馈”这几个字。尽管在伺服与普通传动技术(例如:变频)之间并没有一道非常清晰的界限,但在系统中是否有用于实现控制的面对应用对象的反馈机制,却是其区别于一般的气动、液压和电机传动技术的一个关键标志。
伺服的反馈主要是指那些用于检测动力执行机构速度和位置...等动作状态的传感元器件,例如:旋转编码器、直线光栅尺...等等,并且通常这些反馈元件都会被直接整合到伺服产品的控制环回路中,如:大部分伺服电机内部都集成了反馈编码器、以及通常伺服驱动器也都会将反馈接口卡作为其产品的一项标准配置。
伺服系统需要借助这些反馈元件即时获取控制对象的位置、速度...等运动状态,并将其与输入端给定的目标值进行实时比对,然后依据反馈误差的大小快速调节其动力响应输出,从而让系统的运控性能更加接近其工艺所需要达到的应用指标。
而对于伺服而言,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快速响应”,通常指的是毫秒甚至微秒级的,这样系统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对那些细微的动作偏差作出反应并及时调节。因此,绝大多数伺服产品都会用频响带宽值(BandWidth)来标称其响应能力。而我们看到在印刷套色、金属加工、数控机床、木料加工、纸张处理......等各类高性能运控应用中都会使用伺服技术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就是伺服响应能力的一种体现。
不过,伺服的这种实时响应能力不仅仅适用于高精度的位置控制,很多有着较高动态特性要求的应用领域,如:机器人、风电变桨、贴标套标、包装码垛、阀门控制...等,也都会用到伺服技术。在这些应用中,真正的挑战往往并不一定是定位精度(一般毫米级就都足够了),而是如何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克服来自负载、环境和自身...等多方面的各种扰动,并确保动作的姿态和节拍达到设备运行的工艺要求。
此外,在很多非位置控制领域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伺服技术的应用,这同样是因为其较强的闭环响应能力。例如:一些设备在薄膜材料(如:纸张、塑料、电池...等)的张力控制上,就用到了伺服系统在速度、转矩方面具备的高动态响应和快速调节的特性;再比如:现在很多空压机和液压泵站也已经开始在使用伺服技术,以实现对气体和油路压力的灵活控制...
伺服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其商业驱动力源于制造企业在追求生产效益时,对产品质量和设备自动化流程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其能够在最近二十几年间从航空航天、数控机床、半导体、机器人...等少数专业领域逐步普及到各类通用自动化行业,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因技术成熟和产品易用性的提升而带来的系统综合成本的优化,尤其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变频驱动技术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网友A:
伺服曾经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词

网友B:
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唬人

网友C:
伺服系统可分为开环、半闭环、闭环控制系统。

具有反馈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由位置检测部分、偏差放大部分、执行部分及被控对象组成。

网友D:
伺服系统必须具备可控性好,稳定性高和适应性强等基本性能。说明一下,可控性好是指讯号消失以后,能立即自行停转;稳定性高是指转矩随转速的增加而均匀下降;适应性强是指反应快、灵敏、响态品质好。

网友E:
通常根据伺服驱动机的种类来分类,有电气式、油压式或电气—油压式三种。

伺服系统若按功能来分,则有计量伺服和功率伺服系统;模拟伺服和功率伺服系统;位置伺服和加速度伺服系统等。

电气式伺服系统根据电气信号可分为DC直流伺服系统和AC交流伺服系统二大类。AC交流伺服系统又有异步电机伺服系统和同步电机伺服系统两种。

网友F:
伺服与变频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变频可以无编码器,伺服则必须有编码器,作电子换向用.

一、两者的共同点:

交流伺服的技术本身就是借鉴并应用了变频的技术,在直流电机的伺服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变频的PWM方式模仿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交流伺服电机必然有变频的这一环节:变频就是将工频的50、60HZ的交流电先整流成直流电,然后通过可控制门极的各类晶体管(IGBT,IGCT等)通过载波频率和PWM调节逆变为频率可调的波形类似于正余弦的脉动电,由于频率可调,所以交流电机的速度就可调了(n=60f/p ,n转速,f频率, p极对数)

二、谈谈变频器:

简单的变频器只能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这时可以开环也可以闭环要视控制方式和变频器而定,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F控制方式。现在很多的变频已经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将交流电机的定子磁场UVW3相转化为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和转矩的两个电流的分量,现在大多数能进行力矩控制的著名品牌的变频器都是采用这样方式控制力矩,UVW每相的输出要加摩尔效应的电流检测装置,采样反馈后构成闭环负反馈的电流环的PID调节;ABB的变频又提出和这样方式不同的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具体请查阅有关资料。这样可以既控制电机的速度也可控制电机的力矩,而且速度的控制精度优于v/f控制,编码器反馈也可加可不加,加的时候控制精度和响应特性要好很多。

三、谈谈伺服:

驱动器方面:伺服驱动器在发展了变频技术的前提下,在驱动器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变频器没有该环)都进行了比一般变频更精确的控制技术和算法运算,在功能上也比传统的伺服强大很多,主要的一点可以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通过上位控制器发送的脉冲序列来控制速度和位置(当然也有些伺服内部集成了控制单元或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直接将位置和速度等参数设定在驱动器里),驱动器内部的算法和更快更精确的计算以及性能更优良的电子器件使之更优越于变频器。

电机方面:伺服电机的材料、结构和加工工艺要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一般交流电机或恒力矩、恒功率等各类变频电机),也就是说当驱动器输出电流、电压、频率变化很快的电源时,伺服电机就能根据电源变化产生响应的动作变化,响应特性和抗过载能力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电机方面的严重差异也是两者性能不同的根本。就是说不是变频器输出不了变化那么快的电源信号,而是电机本身就反应不了,所以在变频的内部算法设定时为了保护电机做了相应的过载设定。当然即使不设定变频器的输出能力还是有限的,有些性能优良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四、谈谈交流电机:

交流电机一般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

1、交流同步电机:就是转子是由永磁材料构成,所以转动后,随着电机的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转子也做相应频率的速度变化,而且转子速度=定子速度,所以称"同步"。

2、交流异步电机:转子由感应线圈和材料构成。转动后,定子产生旋转磁场,磁场切割转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产生感应电流,进而转子产生感应磁场,感应磁场追随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但转子的磁场变化永远小于定子的变化,一旦等于就没有变化的磁场切割转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中也就没有了感应电流,转子磁场消失,转子失速又与定子产生速度差又重新获得感应电流。所以在交流异步电机里有个关键的参数是转差率就是转子与定子的速度差的比率。

3、对应交流同步和异步电机变频器就有相应的同步变频器和异步变频器,伺服电机也有交流同步伺服和交流异步伺服,当然变频器里交流异步变频常见,伺服则交流同步伺服常见。

网友D:
系统主要由触摸屏、PLC、伺服驱动器、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组成,其中伺服电机是运动的执行机构,对其进行位置、速度和电流三环控制,从而达到用户的功能要求。

网友G(2018-12-01):
伺服电机需要 低惯性,轻量化,机械强度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伺服系统可分为开环、半闭环、闭环控制系统。

具有反馈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由位置检测部分、偏差放大部分、 ...

自整角机就是开环的

网友G:
闭环系统,如果在反馈环中存在外来参照参数,就可算是伺服系统。

网友H(2019-01-28):
一般伺服这个词都是和电机搭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