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LM358的做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31):
没看到图 是被削峰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 是被削峰了嘛

稍等一会哈,马上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等一会哈,马上上图

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很是不解

当输入电压大于那个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当输入电压大于那个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当输入电压值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输出波形正常

当输入电压值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输出波形正常

1527759019(1).png (39.69 KB )

电路图就是这个,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交流信号

电路图就是这个,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交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很是不解

某些运放在输入超限时,会发生输出极性翻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运放在输入超限时,会发生输出极性翻转的

运放是5V供电,输入交流电压峰峰值在1.2V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C(点评):
共模最低-0.6V左右,明显超出。不可靠。

网友C:
相位FLIP很常 见,超出共模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是5V供电,输入交流电压峰峰值在1.2V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不合规使用造成,输出也不可能是负的。

网友D(点评):
"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交流信号"。按照楼主这句话,他应该心中有数。

网友C:
表示OP内部的工作点严重偏移。

网友E:
358的输入端的电压至少要比电源电压低2V,不能小于-0.6V。你的输入信号如果没有直流偏置,输入的正弦波的峰峰值大于1.2V运放的工作就会出错。通常的做法是在运放的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后再对地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8的输入端的电压至少要比电源电压低2V,不能小于-0.6V。你的输入信号如果没有直流偏置,输入的正弦波的峰 ...

谢谢解答,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FLIP很常 见,超出共模范围。

谢谢解答,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