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触发电阻烧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5-31):
R11为330欧姆1/8W。C_SETAM直接GND,可控硅主电源220V,输出用吹风机模拟负载。吹风机一开,R11马上烧坏。R11更换为220欧姆1/4W,吹风机开低档能够运行,但是约10秒后,R11冒烟烧毁。R11更换为100欧姆1W,吹风机开低档时,运转基本正常,R11上压降零点几伏。当吹风机开高档后,R11上电压迅速上升至一百多伏,R11烧坏。R11更换为2个100欧姆1W并联,啪一下不知道什么炸了。可控硅T2——G阻值变为65欧姆(原来为140欧姆)

网友A(点评):
眼瞎了 没看到T2可控硅、

楼主:
R11为330欧姆1/8W,负载为吹风机,吹风机一开,R11马上烧毁。R11换成220欧姆1/4W,吹风机开低档,会运转,但约3秒钟,R11就冒烟了。R11换成100欧姆1W,还是很快发红。

网友B:
非过零触发的,见过2个串联,提高耐压。
第一次见过零触发的MOC3081串联使用的,MOC3081已经耐压800V了,一个应该够了。
先短路一个试试看。
触发电阻烧掉,说明大可控硅没有可靠触发。

网友C(2018-07-04):
引用 楼主:
R11为330欧姆1/8W,负载为吹风机,吹风机一开,R11马上烧毁。R11换成220欧姆1/4W,吹风机开低档,会运转,但 ...

可控硅厂家、如果需要可以找我、QQ:463833370

触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