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8-06-01):
有一款电子产品,用的TI的DSP,在用户使用有一年左右,一直很正常。后来出现故障拿回分析,经过排查,没有发现外部电路硬件损坏,输入信号都正常,只是部分功能异常,其他功能也正常。实在没办法,就重新刷了一下DSP的程序,结果好了。不知这种现象大家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遇到过,我用STC单片机也出现过,重烧程序就好了。

网友B:
最反感这种局

网友C:
避免再过一年又损坏,估计研发要花不少时间了。

网友D:
是不是程序有bug啊,好好检查程序,这块的问题可能性大,硬件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E:
烧写深度不足. 多烧录一遍(把擦除和空片检查关闭)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分析

网友F:
芯片渠道没有问题吧?

网友G:
感觉程序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