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算是有点熟悉 KiCad 了

楼主(2018-06-01):
前后安装了两个版本,还装了一个泪滴焊盘的插件。
先是安装了4.0.7。这是稳定版本,所带的元器件库比较完整。
然后是 Nightly 版本。这是每天新编译生成的版本,不保证其稳定,但是有很多新功能。

可以先安装 4.0.7 版本,以便获取更完整的元器件库,尤其是 3D 库。
然后再安装 Nightly 版本。在安装该版本时,会有覆盖原来安装文件的提醒,另外选用其他的安装路径,可以保留原先 4.0.7 版本的文件。这样,就有了两个可以使用的元器件库。

两个元气件库的命名方式有些变动,仔细查看与比较一下目录名,即能获得大致的印象。
3D 库位于 ..\KiCad\share\kicad\modules\packages3d 中。该文件夹有好几个 G 的元器件 3D 文件。

下面这个板子就用到了两个版本的3D库,在github有其更新的各种库,没去浏览过。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软件看起来不错啊,我都没用过,3D封装做的不错,顶一个

都是现成的,偶尔需要调整一下3D模型的方向与比例。

楼主:
在 KiCad 中,PCB 尚未实现圆弧走线。
在等长走线的实现中,倒是会出现圆弧,不过这是由一小段一小段 track 组成的。

楼主:
调整3D模型的大小与方向。

楼主:
泪滴是可以的。
任意角度的走线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调整角度与偏移量。

楼主:
SCH 元器件的编辑功能较为简单。
引脚颜色不可改变,背景颜色只有一种。
使用 Altium 能够做出更漂亮的原理图,不过……似乎也无所谓了。

楼主:
一个使用 KiCad 所做的原理图示例:

楼主:
另一个有待完善的示例:

楼主:
PCB 导出 gerber 文件也是很便捷的:

楼主:
往板子底部安装的双排针 3D 模块的旋转与偏移设置:

楼主:
没有找到 HR911105A 的 3D 库文件,暂时先这样吧。

楼主:
在 KiCad 中所放置的过孔,默认是过孔盖油的。
暂时还没有找到过孔开窗的设置项。
另外,没有直接在 PCB 上放置 Pad 的选项,只能放置 Via。

在元器件库里面做个单独的 Pad 封装,然后在原理图库里做一个单引脚的库实例,这样也算是一种在 PCB 上放置 Pad 的方法,就是多了几个步骤。

网友A:
这个软件以前是不是叫Eagle?学生时代研究过一段时间Eagle,效果类似楼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以前是不是叫Eagle?学生时代研究过一段时间Eagle,效果类似楼主这个 ...

各是各的。

楼主:
需要注意一下:KiCad 里的表贴元器件封装库有点偏小,适合机器表贴,但不怎么适合手工焊接试制。例如下面这个 TSSOP20 封装的 IC,焊盘包围着引脚,长的两侧余量约为 0.2mm,宽的两侧余量约为 0.1mm。机器表贴起来很可靠,但手工焊接的话就有点麻烦。

网友B:
使用这个软件做了很多工程项目

网友C:
最近用KiCAD画的板子:

KiCAD倒是很久没用了,不过貌似对快捷键还是挺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KiCAD画的板子:

KiCAD倒是很久没用了,不过貌似对快捷键还是挺熟悉

你用的这个版本是 4.0.7 吗?
之前我用了几天的 4.0.7,3D viewer 里头的板子就是粉色的,怎么都改不过来。
然后安装了上个月的 nightly 新版本,3D viewer 里头的板子就是深绿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KiCAD画的板子:

KiCAD倒是很久没用了,不过貌似对快捷键还是挺熟悉

看上去板子上的过孔比较小,不知道是多少 mil 的内径外径呢?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恐怕要多收工艺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这个版本是 4.0.7 吗?
之前我用了几天的 4.0.7,3D viewer 里头的板子就是粉色的,怎么都改不过来 ...

4.07,你设置不显示组焊层试试,应该是黄色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板子上的过孔比较小,不知道是多少 mil 的内径外径呢?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恐怕要多收工艺费了。 ...

10/18 4层板,我们打样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KiCAD画的板子:

KiCAD倒是很久没用了,不过貌似对快捷键还是挺熟悉

已经找到修改板子颜色的选项。
勾选上红框的那项,就可以了。

楼主:
KiCad 4.0.7 里的 3D viewer 选项:

楼主:
KiCad 5.0.0 里头的 3D viewer 选项:

网友D(2018-08-03):
引用 楼主:
泪滴是可以的。
任意角度的走线也是可以的。

请问泪滴装的什么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泪滴装的什么插件?

https://forum.kicad.info/t/how-to-add-tear-drop-in-kicad/5814
https://forum.kicad.info/t/yet-another-python-teardrop-script-adds-and-deletes-teardrops-to-a-pcb-v0-3-3/3388/22

网友E:
前段时间也看了一下

网友F(2018-09-06):
怎么加插件

网友F:
请问Windows版本里怎么加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Windows版本里怎么加插件

将插件文件复制到 KiCad\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 文件夹里面就可以

网友G(2018-10-06):
这个插件还能下载吗,为什么我打不开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插件还能下载吗,为什么我打不开网页

网页还可以打开,不妨换个时段试试。

网友H:
新手,跪问大神,kicad4.0.7版本的,走线只显示轮廓,重新安装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啊?

建议使用5.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跪问大神,kicad4.0.7版本的,走线只显示轮廓,重新安装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啊? ...

这不清楚,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2019-03-05):
引用 楼主:
在 KiCad 中所放置的过孔,默认是过孔盖油的。
暂时还没有找到过孔开窗的设置项。
另外,没有直接在 PCB 上 ...

我是画了一个F.Mask和B.Mask的圆圈, 覆盖准备开窗的区域

网友J(2019-12-24):
还不错,刚画了个小板大家不用担心美帝制裁了

网友K:
这个是开源的

网友L(2020-06-19):
引用 楼主:
SCH 元器件的编辑功能较为简单。
引脚颜色不可改变,背景颜色只有一种。
使用 Altium 能够做出更漂亮的原 ...

可以修改的,只是你没找到地方,去首选项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修改的,只是你没找到地方,去首选项里面找

请问你所用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我现在用的是 5.0 版本,在 Symbol Library Editor 里面找不到引脚颜色相关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修改的,只是你没找到地方,去首选项里面找

刚才下载了一个 5.1.6 版本(WIN 64),还是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
莫非是基于 linux 的发行版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