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最大1MHz的SIN波,峰峰大概300mV,如何传输10m?

楼主(2018-06-01):
用同轴也会被干扰/衰减到一塌糊涂的吧,如何尽可能保真呢?

网友A:
你需要的只是频率信号还是连峰峰值信号也需要?如果只要频率信号的话,可以加中继器放大之后再传输10m。。。

网友B:
先调制再解调

楼主:
要峰值,保持波形的原型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C:
把他转化成电流信号再传输。

网友D:
频率才1M,距离才10米,幅度有300mV,同轴线就可以了,关键是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即可。
视频信号都比这个宽频。照样传几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才1M,距离才10米,幅度有300mV,同轴线就可以了,关键是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即可。
视频信号都比这个宽频 ...

我准备先做起来试验一下

网友E:
转换成电流信号传输,或是adc后用数字信号传输再还原

网友F:
如果是信号, 尽量不要干这种事, 后级调理电路什么的, 可以搬前面去的全部放在离信号最近的地方.

网友G:
如果不是功率传输,0.3Vp-p/1M正弦信号。什么都不要,直接传,除非现场有极强的干扰信号

楼主:
当然,还要Semi-Rigid Coax Cables 50 Ohm
然后远端50 Ohm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