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IC时序测试出来这样,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8-06-01):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我们的通信模组外挂一个gsensor,第一次上电测试出来的IIC信号这样,开始时间之前有一个类似停止信号的,正常么?

楼主:
测试出图片来了

网友A:
先出现一个停止信号, 并不影响从机的动作. 倒是在 CLK 信号里同时有个停止+启动,  还真没有试过.

为了避免这个波形出现奇怪现象, 最好不要产生这样的波形

网友B:
1 不影响使用.
2 应该可以消除. 如果有强迫症的话.

网友C:
看不懂为什么有个异常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