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3的ADC稳定吗?

楼主(2018-06-01):
ADC, TI, BLE, AI, AN
用003做了个温度采集的,用的是P0.4(AIN5)ADC丢弃了前2个包,取后3个,测VDD老是跳。
已配置 模拟输入了。
代码如下: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double bgvalue;
    double digitalValue,voltageValue,Rt;
                unsigned int i;
    double temp;
    char xdata info[50],info2[50];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READ_BANDGAP();

                Enable_ADC_BandGap;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for(i=0;i<5;i++)                                                                                                    // All following ADC detect timing is 200uS run under 4MHz.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ADCdataH[i] = ADCRH;
                        ADCdataL[i] = ADCRL;
                }
                CKDIV = 0x00;                                                                                                    // After ADC sampling, modify system clock back to 16MHz to run next code.

    clr_ADCEN;

                for(i=2;i<5;i++)                                                                                                    // use the last 3 times data to make average
    {
                        ADCsumH = ADCsumH + ADCdataH[i];
                        ADCsumL = ADCsumL + ADCdataL[i];
                }
                ADCavgH = ADCsumH/3;
                ADCavgL = ADCsumL/3;
                bgvalue = (ADCavgH<<4) + ADCavgL;
                VDD_Voltage = (0x1000/bgvalue)*Bandgap_Voltage/1000;
                        printf ("\n BG ROMMAP = %f",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P04_Input_Mode;
    Enable_ADC_AIN5;  // Enable AIN0 P0.4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for(i=0;i<5;i++)                                                                                                    // All following ADC detect timing is 200uS run under 4MHz.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ADCdataH[i] = ADCRH;
                        ADCdataL[i] = ADCRL;
                }
                CKDIV = 0x00;                                                                                                    // After ADC sampling, modify system clock back to 16MHz to run next code.

    ADCsumH=0;
    ADCsumL=0;
                for(i=2;i<5;i++)                                                                                                    // use the last 3 times data to make average
    {
                        ADCsumH = ADCsumH + ADCdataH[i];
                        ADCsumL = ADCsumL + ADCdataL[i];
                }

    ADCavgH = ADCsumH/3;
                ADCavgL = ADCsumL/3;
                bgvalue = (ADCavgH<<4) + ADCavgL;
    printf ("\nbgvalue = %f",bgvalue);
    printf ("\n BG ROMMAP = %f",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Res_Voltage=4095/bgvalue*Bandgap_Voltage/1000;

    sprintf (&info,"Res_V= %f",Res_Voltage);

  //获得端口处的电压值
  digitalValue=bgvalue;
  voltageValue=(digitalValue/4095)*VDD_Voltage;
  printf("Current voltage value=%3f",voltageValue);

  voltagePower=VDD_Voltage;

  //通过分压比获得热敏电阻的阻值
  Rt=((voltagePower-voltageValue)*Rs)/voltageValue;
  printf("Current registor value=%3f",Rt);

  //换算得到温度值
  temp=(((T1*BZ)/(BZ+T1*log(Rt/R1)))-273.15);//
  printf("Current temperature value=%3f",temp);
  sprintf(&info2,"tempv=%3f",temp);

    OLED_P8x16Str(0,0,&info);
    OLED_P8x16Str(0,2,&info2);
    //Res_Voltage*100000;
/*
                for(i=0;i<105;i++)                                                                                                    // use the last 3 times data to make average
    {
                        if ((Temp_Voltage<dTemp[i])&&(Temp_Voltage>dTemp[i+1]))
        temp=i-20;
                }

                        //printf ("\nRes_Voltage  = %10f",Res_Voltage);
      //printf ("\nTemp_Voltage = %3f",Temp_Voltage);
    sprintf (&info,"Temp = %3f",temp);
*/
    //OLED_P8x16Str(0,2,&info);
                Timer3_Delay100ms(10);
                //OLED_CLS();
}

温度采集每次都变动很大,小的时候0.05,大的时候0.5-0.6度。
同一个电阻和3435温度电阻在arduino 里很稳定。

网友A:
测出来的结果跟温度计显示的差别大吗

网友A:
如果有轻微的跳动,你可以使用滤波。

网友B:
N76E003的AD是12位的  你可以采集16组数据   然后从小到大排序   去掉最大值 最小值  剩下的求平均 ; 有好多种 AD采样数据滤波算法 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C:
003的ADC本身稳定性没有问题,由于采用的是Vcc作为ADC基准,因此,关键就变成芯片供电的稳定了,对ADC稳定性有特别要求的,建议把单独的稳压器,就近给单片机直接供电,并在稳压器输出端并联足够的旁路电容。以满足Vcc稳定的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3的ADC本身稳定性没有问题,由于采用的是Vcc作为ADC基准,因此,关键就变成芯片供电的稳定了,对ADC稳定 ...

有的芯片可以选择ADC以VDD为基准还是以带隙基准为参考,这样就方便多了,否则外围太复杂了。毕竟这是1块多的芯片啊

楼主:
改成中值滤波 还是没用,看样子是硬件电路毛病了

                READ_BANDGAP();

                Enable_ADC_BandGap;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for(i=0;i<Fn+3;i++)                                                                                                    // All following ADC detect timing is 200uS run under 4MHz.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if (i>2)
      {
        ADCdataH[i-3] = ADCRH;
        ADCdataL[i-3] = ADCRL;
      }
                }
                CKDIV = 0x00;                                                                                                    // After ADC sampling, modify system clock back to 16MHz to run next code.

    clr_ADCEN;

    ADCavgH = middleValueFilter(ADCdataH);
                ADCavgL = middleValueFilter(ADCdataL);

                bgvalue = (ADCavgH<<4) + ADCavgL;
                VDD_Voltage = (0x1000/bgvalue)*Bandgap_Voltage/1000;
                        printf ("\n BG ROMMAP = %f",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P04_Input_Mode;
    Enable_ADC_AIN5;  // Enable AIN0 P0.4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for(i=0;i<Fn+3;i++)                                                                                                    // All following ADC detect timing is 200uS run under 4MHz.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if (i>2)
      {
        ADCdataH[i-3] = ADCRH;
        ADCdataL[i-3] = ADCRL;
      }
                }
                CKDIV = 0x00;                                                                                                    // After ADC sampling, modify system clock back to 16MHz to run next code.

    clr_ADCEN;

    ADCavgH = middleValueFilter(ADCdataH);
                ADCavgL = middleValueFilter(ADCdataL);

                bgvalue = (ADCavgH<<4) + ADCavgL;
    printf ("\nbgvalue = %f",bgvalue);
    printf ("\n BG ROMMAP = %f",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f", VDD_Voltage);
    Res_Voltage=4095/bgvalue*Bandgap_Voltage/1000;

    sprintf (&info,"Res_V= %f",Res_Voltage);

网友D:
用过赛元的7003,内部有2.4V基准作为参考电压,VDD的波动不影响内部2.4V,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芯片可以选择ADC以VDD为基准还是以带隙基准为参考,这样就方便多了,否则外围太复杂了。毕竟这是1块 ...

其实,在用STM8时候,我就在奇怪,为什么不用内部的带隙基准呢?
到新唐003了,其内部也有带隙基准,居然和STM8一样,只能作为专门的一路来反向测试电源,而不能把AD基准切换到该带隙基准?怎么想的?好不理解。

网友E:
哈哈,还是参考官方的例子的用法比较好。

网友F:
看看电路吧,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测量对象缓慢,加个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