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光耦MOC3061控制可控硅BT134的问题

楼主(2018-06-01):
电路入上图。负载是个大概1K欧的发热丝,蓝色波形为电阻R37上的波形,黄色波形为可控硅1,2脚的波形。为何正半周可控硅可导通,而负半周不可导通??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MOC3061是过零触发的光耦可控硅,这个可控硅的触发波形是如何得到的?
为何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触发宽度不一样?

楼主:
光耦输入端ctrl控制脉宽是一样的,蓝色波形测的R37的波形。如果上半周可控硅也没导通的话,上,下的脉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波形上半周可控硅导通了,测的R37上的波形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61是过零触发的光耦可控硅,这个可控硅的触发波形是如何得到的?
为何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触发宽度不一样 ...

我猜可能是如果可控硅导通了,就算G端未有控制电压,G与T1端都会有个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可能是如果可控硅导通了,就算G端未有控制电压,G与T1端都会有个压差 ...

不对呀,MOC3061是过零触发的,正半周怎么会接近高处触发?
是否你的负载电压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MOC3061是过零触发的,正半周怎么会接近高处触发?
是否你的负载电压很低? ...

N,L 220V, 端子P8接个1K的发热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N,L 220V, 端子P8接个1K的发热丝

感觉波形不对,MOC3061是过零触发,触发时输出的二端电压不能大于5-20V,太大会禁止触发。
应该是你的R37太大了,改为360欧姆左右试试。

网友A:
还有,可控硅的脚位是否有错?BT134都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波形不对,MOC3061是过零触发,触发时输出的二端电压不能大于5-20V,太大会禁止触发。
应该是你的R37 ...

R37用360之前就试过,更加不行,上下都不能导通,用10k后,上半周才能导通

先换回正常值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波形不对,MOC3061是过零触发,触发时输出的二端电压不能大于5-20V,太大会禁止触发。
应该是你的R37 ...

“”MOC3061是过零触发“”,过零触发是什么意思?
“触发时输出的二端电压不能大于5-20V”,二端电压指的是T1,T2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控硅的脚位是否有错?BT134都停产了。

脚位没错,我是参考别人的电路。不过别人的不是用MOC3061控制的,用用一款芯片控制,而且他的触发电压都是正电压,而我的是正负交替。
可用什么型号替代BT134?

楼主:
引用 楼主:
R37用360之前就试过,更加不行,上下都不能导通,用10k后,上半周才能导通

R37的电阻太小,触发电压很小,都没超过0.5V

网友A:
标准的电路,不应该只有半周触发,而且你的波形也不对。
MOC3061,你有看过数据手册么,过零触发,是电压接近0V才允许触发。
如果R37=360欧姆,不能触发,显然是其它原因。
你的输入脉冲是怎么回事?是一直高电平导通吗?还是脉冲驱动?

网友A:
感觉是ctrl信号不对,过零触发,一直电平控制,或者在过零点附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ctrl信号不对,过零触发,一直电平控制,或者在过零点附近控制。

那蓝色波形不是ctrl脚的波形,是R37上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ctrl信号不对,过零触发,一直电平控制,或者在过零点附近控制。

这才是ctrl脚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才是ctrl脚的波形

果然是ctrl波形的问题,过零触发,当然要过零点附近输出控制信号呀。

网友A:
R37必须改小一些,防止非过零的误触发。
由于R37太大,MOC3061的漏电流导致的触发,是假的触发。这个漏电流,正半周可以触发,负半周无法触发,比较临界而已。
真正的触发,是过零点的触发,触发电流会比较大。
你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一遍不够看10遍,高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ctrl波形的问题,过零触发,当然要过零点附近输出控制信号呀。

过零点附近才能输出控制信号???  距离零点太远输出控制信号就不能开启可控硅???  这样的话怎么控制输出能量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零点附近才能输出控制信号???  距离零点太远输出控制信号就不能开启可控硅???  这样的话怎么控制 ...

那你说的是移相,换一个型号,MOC3052,移相输出类型的。
你不应该连这个都不懂,这样的话,设计和调试简直就是碰运气呀。
移相和过零,基本概念呀。
过零,也可以调功率,n个半波输出m个,调整功率不连续,步进的。
移相,可以很短时间内连续调整功率。

有道理
一个是每个工频周期调导通角,一个整周期个数的通与断,前一个谐波很多,干扰大,一个是完整的波形(最多是刚开始开通是不完整的),

网友A:
按道理,你都会使用示波器了,还懂得不会触电,应该多研究理论,研究数据手册。

网友B:
ctrl 端一直触发看下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你这可控硅可能是山寨的,没准是单向可控硅。

xch
@gx_huang :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傻了。果然如你所说。给您老人家道个歉。
@xch :你自己看贴去,LZ把MOC3061当移相来用了,榆木脑袋敲都敲不醒的。数据手册不看,帖子也不看,你GR的看啥呀。
xch
@gx_huang :你这花岗岩脑袋,那个示波器波形不会看吗? 正半周触发不是在交流电下降沿才产生的吗? MOC3061有这么神? 傻瓜才看手册。
@xch :你有完没完?哪来的下降沿才触发?你自己仔细看帖子,所谓“下降沿”,就是对应CTRL高电平瞬间。真的木头脑袋!
xch
@gx_huang :你知道傻在哪里了吗? 手册又不是你脑子。 你倒是说为啥下降沿才触发?继续说手册?
@xch :不和你说了,你又不给指导费,你自己看数据手册去呀!有输入信号,输出电路试图开启,不是过零点附近,又禁止开启,这部分电路当然要耗电的。没有输入信号,这部分过零电路耗电很小很小。你还有不懂的吗?此贴就此结束,下次见我,态度放端正,你和我差十万八千里,不是年龄!
xch
@gx_huang :为啥你所谓的这“漏电”不在交流电的上升沿触发,而在下降沿才触发,难道知道你傻就不触发?
xch
@gx_huang :漏电是触发那一瞬间才大的吗?老头。
给解释了的半天,回去看样子还看了数据手册,都知道输入端有电流输出端漏电流变大,最大500UA,还是不懂,看来是真傻!
@xch :你还是仔细看看LZ怎么控制的,完整看完这个帖子,你看了几遍数据手册就觉得自己都理解了?看了几遍就又可以指导别人了?LZ把MOC3061当移相光耦可控硅的来控制。如果在市电电压较高的时候给输入加电流,试图导通,MOC3061不会真正导通,只是漏电流大一些而已,这个漏电流导致可控硅临界导通,某个象限导通,某个象限不导通。你这个从小傻到大的傻子懂了吗?

网友D:
过零的器件,在初边发光下,次边自过零自触发,可以输出完整的波形,不需要检出过零点,再次触发,维护导通状态。这样大大简化控制电路(弱电部分),不好之处,功率波动跟前者比,有点大,可以通过通与断的周期比来控制波动幅度。

网友E(2018-07-04):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控硅的脚位是否有错?BT134都停产了。

哪里会有停产、一直在生产的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脚位没错,我是参考别人的电路。不过别人的不是用MOC3061控制的,用用一款芯片控制,而且他的触发电压都 ...

BT134正常量产的、TO-126或者SOT223封装居多、可以找QQ:463833370

网友F:
R37的阻值太大了,换成330欧 1/2w的电阻

网友D(2019-07-12):
U32的电压不够,10K与200不平衡,10K电阻怎么来的。正半周U31电压足够,负半周是U32不够,大部分都压R37上了。

网友G:
moc3061 过零
moc3052 移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的是移相,换一个型号,MOC3052,移相输出类型的。
你不应该连这个都不懂,这样的话,设计和调试简 ...

一种是只能完整半波控制,相对粗糙,波形好,另一种相角控制精度高,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