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错,画了个电源电路

楼主(2018-06-01):
求查错,自己用pn8016画了个电源电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半波整流电源不提倡使用,它会在电网的变压器中产生直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电源不提倡使用,它会在电网的变压器中产生直流电流。

半波整流不就 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不就 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吗?

它在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直流电流,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网友C:
VSS跟GND没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在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直流电流,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哦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