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是不是有RTC功能

楼主(2018-06-01):
看到赛元的规格书里,MCU有IRC,还有EXT Crystal,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如果外挂一个32.768K的晶振,可以实现RTC的功能?

网友A:
是的,这都让你发现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赛元大多型号都可以外接32768晶振,可以做软件RTC,这时候芯片跑程序用的还是内部高频晶振,32768可以提供一个精确时间的外部中断信号。

@knk :我还以为你是官方的。。。sorry
knk
@xyz549040622 :我不是赛元的,看头像就知道了
我可以叫你赛元段子手吗?

网友B:
外挂32678就是个噱头,实际没卵用,普通计时用统一的晶振就是,专业一点的计时远不是一颗32678的硬件就能解决的,

knk
普通家电用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C:
没有什么用,睡觉了怎么办, 掉电了怎么办,还RTC,只不过是个慢时钟定时器而已

knk
芯片不断电的情况下计时是没有问题的,32768晶振可以把芯片从STOP模式唤醒,唤醒后计时,然后再进入STOP模式,计时精度由32768的精度决定。

网友D(2018-07-12):
一般来说都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