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在0° C以下是否能工作?

楼主(2018-06-01):
手册上写: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0 to 125° C

我们这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室温在0度以下比较常见。
电路板直接在室温下工作,我能不能用AMS1117做电源芯片?

没有条件做高低温试验。各位怎么看?

@xch :你是对的,我的手册可能是旧版本的。最新版本是-40到125.谢谢!
xch
http://ams-semitech.com/attachments/File/AMS1117_20120314.pdf 这家是-20 to -20 125; 你的手册是不是山寨的?
xch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
xch
我上网搜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 to 125° C

网友A:
到冬天再做实验

楼主:
不用等到冬天。把板子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就可以看出AMS1117在低温下能否工作。

即使能正常工作,也不敢用啊。

这个芯片是热带用的,还是在恒温条件下用啊。

网友B:
可以的,IC内部的元件和晶圆是能适应-45度---125度的,

网友C:
买工业级的-40--80度的

网友D:
没有大问题, 顶多就是输出电压值有一点偏差

网友:
可以在高低温箱中测试

网友E:
要考虑批量的一致性,不要超规格使用!
换用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的才最安全可靠

楼主:
好的,准备用LM317

即使要用LM317,也该用LM217或LM1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等到冬天。把板子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就可以看出AMS1117在低温下能否工作。

即使能正常工作,也不敢用 ...

你不是说没有条件做高低温实验么?

哈哈,没有高低温试验箱。

网友F:
我们用的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山寨的都能到零下20多度(再低没有测)。

网友G:
一般工业级的都是零下三四十度都可以用,我这边有恒温箱,可以恒温到-40度,之前测试过一个LED电源,-35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H:
人家手册说的0-125度,你偏要在零下用,换个支持零下的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I:
芯片基本上都能在零下工作,何况电源芯片本身还发热,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个实验。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datasheet有错误,因为在第一页,上面写的工作范围是-40~125

网友K:
你必须按照芯片手册来啊,低于零下肯定不可以的,要重新选择LDO了

网友L:
换spx1117

好建议!

网友M:
用过  可以  不过不建议

网友N:
没测试过,看看手册工作温度是多少???不过本身芯片就是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datasheet有错误,因为在第一页,上面写的工作范围是-40~125

我说的芯片是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 公司的AMS1117.

网友O:
即便做试验了 没问题 也不能用。万一批量时候出现点问题 就麻烦大了

网友P:
SPX1117...好像是啊。。-40度没啥问题。。。

网友Q:
我上次买了能在-40℃下工作的7805,好贵啊,而且不好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芯片是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 公司的AMS1117.

估计你用的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公司和我用的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你用的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公司和我用的advanced monolithic sytems不一样吧。

...

多谢提醒。我从官方网站下载了最新的datasheet。与你的一样,确实是-40到125.

我的这边的可能是旧版本的datasheet,给的数据是0到125.再次感谢!

最大电流也变化俩,从800mA升到1A

网友R:
以目前的工业水平,一看就是数据手册写错

网友S:
不能超出手册中所载参数范围,即使实验成功也无意义,还是去购买工业级芯片吧。

网友S:
如果工业级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还不能满足,还有车载级、军用级和宇航级的。

网友T:
可以,有风险,只要你的结温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就行。

网友U:
小心凝露

网友V(2018-08-02):
工作结温(Tj):-40℃~125℃